GD32F130系列支持串口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3-02-26):
想做个串口一键烧录功能,不知道这款芯片能不能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2023-04-03):
可以吧,只要有boot0和1应该就行

网友B:
应该是支持串口下载的,这部分应该跟ST的类似

网友C:
你要看看数据手册的,不能自己乱来的哦

网友D:
我用过GD的串口烧录方面,是支持的

支持的应该,看看手册

我是GD原厂代理有需要可以合作交流13242085214

网友E:
你可以网上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我觉得是支持串口下载的

网友F:
其实还是用jlink或者GDlink烧录比较好,速度快

网友G:
能用串口下载啊,这不是约定俗成的事儿么

网友H:
一键烧录的话,是不是还要引出复位引脚之类的

网友I:
我记得GD不是硬件兼容ST么,ST都带有串口下载,估计GD也能带吧

网友J:
你最好还是看看手册才好,手册上应该写烧录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