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杯HT32讨论区] 合泰单片机工程之点亮LED

楼主(2023-02-26):
前言
因为团队中很多成员参加了下个学期合泰杯的比赛,所以想利用寒假的时间来整理一套例程来进行学习和参考。这里我们来看如何进行合泰单片机的开发环境配置和新建工程和程序的书写。我们用的是HT66F2390的芯片,H66的芯片开发过程和51单片机的比较像,也就是寄存器开发,不像STM32一样有专门的库函数。对于51半桶水的我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挑战。但是,还是要肝滴

一、安装HT-3000IDE
HT66的芯片好像只能用HT-3000IDE软件来进行编写,所以直接去合泰的官网里直接下载安装好,这里我就不放链接了,其他几个博主也有放链接,可以直接去下载。

————————————————

楼主:
代码编写环境的设置,一些强迫症患者者可以在这里设置编写代码的颜色字体背景等
注意:拿到手上的板子插上数据线是不能直接进行下载的,要在焊接好下面的排针,然后用杜邦线连接好才能下载。

楼主:
新建一个工程
1. 新建一个点亮LED的文件夹用以保存我们待会新建的工程。

在HTIDE中新建一个Template1工程,保存的位置选择第一步建立的那个文件夹,然后选择对应的芯片。再点Next。

楼主:
.选择C语言编写,再点Next。

楼主:
添加头文件,这里不用选择什么,直接点击Next。

楼主:
选择输入的电源,这里SysVoIt选择5v,Vdd默认为5V,HIRC选择8MHz。点OK就可以了,之后下一个画面直接确认就可以。

楼主:
生成的工程如图所示,还别说,挺像Keil的。

楼主:
编写代码
板子的LED1接的是PH0,LED2接的是PH1,代码如下(示例):
#include "HT66F2390.h"

#define LED  _phc   //定义LED 为使能寄存器phc
#define LED1  _ph0  //定义LED的输出IO口
#define LED2  _ph1
void main()
{
    _wdtc=0b10101111;                                //关闭看门狗
        LED=0;  //使能PHC寄存器为输出模式
        while(1)
        {
                LED1=1;  //LED1为高电平,
        }

}

楼主:
为什么要设置_phc为0?这是设置IO口是输入还是输出的。因为在开发手册中有写到。我这里设置的是整个PH端口都为输出状态。这里应该是可以进行位操作的,即设置对应IO口的输出状态的。那个n应该是对应着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