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只有ARM的数学库吗?

楼主(2023-02-26):
官方没有提供相应的DSP库吗?

网友A:
直接用ARM的数学库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可以使用dsp的库的。

网友C:
跟stm32一样的效果的

网友D:
math的库不是标准函数吗

网友E:
DSP的话,一般都是MCU支持才能提供的吧

网友F:
你可以看看他家的demo,估计会有DSP库吧

DSP比较少厂会用吧

网友G:
话说,这DSP库是要做什么的?电机控制么?

网友H:
应该能提供吧,毕竟MCU如果支持DSP的话,那性能应该很不错的

网友I:
可以去官网找找看,找资料这块还是可以的,应该能有DSP库提供的

网友J:
你问问原厂技术吧,要一份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K:
我还没用过DSP库呢,这种一般都是应用在那里啊?

网友L:
话说,GD的DSP库一般都是那个MCU会带

网友M:
数学库也许行吧,看你想实现啥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