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合泰单片机工程之流水灯

楼主(2023-02-26):
这一次的流水灯程序相比上一次的点亮led灯程序要添加一个延迟的函数进去,延迟函数可以像51单片机一样用两个for循环来实现,这里我用的是HT-3000IDE的V3代码生成器来生成延迟函数。这一次的流水灯程序一个是用板子上的两个LED来左右闪烁,二者是利用左移或者右移函数来实现。

延迟函数的生成(一)
点击工具,再点击V3代码生成器,会出来如下窗口。代码类型再选择Delay函数。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yijianpeng」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ewpeopie/article/details/113315306

楼主:
输入函数的名字,跟函数的参数类型,然后点击添加。再选中那个函数,点击生成代码。然后把代码复制进我们的.c文件里就行了,用的时候在调用它。

楼主:
代码中asm(“nop”)是内嵌汇编做空指令延时用的,其中asm()的作用是指函数内部的参数翻译为汇编指令,其作用是在C语言环境下直接使用汇编指令执行。nop是一个空等待汇编指令,这个指令执行时,单片机是什么也不做,仅仅起一个时间延时作用。

楼主:
asm(“nop”)执行的是一条空指令(单周期指令),占用时间是一个机器周期,晶振为8Mhz。
于是,机器周期=4*1/8000000=0.5us。即一句asm(“nop”)延时了0.5us。unsigned long型数据范围为 0~4294967295

楼主:
延迟函数的生成(二)
利用HT-3000IDE的内置延迟函数GCC-DELAY,一条语句的延迟时间为0.5微秒,故GCC-DELAY(2000)就是1毫秒的延迟。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k)   //毫秒延迟函数
{
        unsigned long i;
        for(i=0;i<=k;i++)
        {
                GCC_DELAY(2000);
        }
}

楼主:
两个灯的交替闪烁代码
#include "HT66F2370.h"    //引入芯片的头文件
/*
宏定义LED1为PH0,LED2为PH2,具体还是看开发板的原理图
*/
#define LED _phc
#define LED1 _ph1
#define LED2 _ph0

/*
利用内置的延迟函数来创建延迟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count)   //延迟函数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
    for(i=0;i<count;i++)
      GCC_DELAY(2000);
}

void main()
{
        LED=0x0;   //使能PA端口为输出模式
  while(1)
  {
          LED1=0;         //先LED1亮,亮一段1s后LED1灭,LED2亮,一直循环整个过程
          LED2=1;
          delay(1000);
          LED1=1;
        LED2=0;
          delay(1000);
  }
}

楼主:
带位左移函数实现流水灯

楼主:
上面那张图是在HT-3000IDE的C语言用户手册上找到的,这里我使用的带进位的左移。所谓带进位左移的具体功能就是原操作数最高位移入进位标志CF,其余各位依次左移1位,CF原值移入操作数最低位。指令执行前,CF=0, AL =10111001 =B9H,执行 RCL AL,1结果 CF=1,AL =01110010 =72H
所以的想的代码是(延时函数还是不变的)

楼主:
void main()
{
        _pac=0x0;
        _pa=0xff;
        while(1)
        {
                GCC_RLC(_pa);
                delay(66666);
        }

}

楼主:
小结
这个实验还没有下载进开发板里面看过,能否成功还不确定的,仅供参考,如有错误,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