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杯HT32讨论区] 合泰单片机工程5之串口通信

楼主(2023-02-26):
前言
这一章更新的是关于合泰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内容,用的是HT66F2390的芯片和板子,使用e-link下载程序来调试。程序是借助合泰官方usat的例程来更改调试。程序实现的效果预计为定时1秒向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广东工业大学MFT微流控团队合泰单片机HT66F2390串口通信实验调试”,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符相应,单片机并返回相应的字符给调试助手。再加上一个发送0x01点亮LED1.

提示:以下是本篇文章正文内容,下面案例可供参考

一、usat例程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程序,前面没什么好说,就是定义和声明数据计数、数据的长度等,重点看下面条件编译的那部分,也是我标注的那一部分。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yijianpeng」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ewpeopie/article/details/114382794

楼主:
这里使用了条件编译,功能如下
#if 常量表达式 程序段1
#else程序段2
#endif
它的功能是,如常量表达式的值为真(非0),则对程序段1 进行编译,否则对程序段2进行编译。因此可以使程序在不同条件下,完成不同的功能。

楼主:
例程中的BRGH_0在uart.h中有进行了宏定义为1了。所以这里编译的是程序_u0cr2=0b11101100;

楼主:
再来看U0CR2寄存器,它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发送器、接收器以及各种 UART0中断源的使能或除能。这里就仔细解释了,感兴趣的可以在技术手册上看看他们选择的相应功能,以便让自己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楼主:
发送一个字节的函数,如果想发送一个数组可以定义一个字符串型数组,然后用for循环发送即可。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a_byte)
{
        _ur0e=0;
        while(_txif0==0);
        _txr_rxr0=Data_byte;
        _ur0e=1;
}

楼主:
接收数据函数
//        Receive serial data   接收一系列数据
//  这里是一个中断函数
void __attribute((interrupt(0x3c))) UART_Receive(void)
{
        GCC_NOP();
        if(_ur0f==1)
        {
                if(_perr0==1||_oerr0==1||_nf0==1||_ferr0==1)
                {
                        asm("lmov a,___txr_rxr0");        //read RXR0 register to clear RXIF0 bit
                }else
                {
                        Rcv_Time_Counter=0;
                        while(_rxif0==0);
                        if(Data_Counter<16)
                        {
                                Rcv_Data[Data_Counter] = _txr_rxr0;
                                Data_Counter++;
                        }else
                        {
                                Data_Counter=0;
                                Rcv_Data[Data_Counter] = _txr_rxr0;
                        }

                }
                _ur0f=0;
        }
}

楼主:
编写程序
主函数
#include "HT66F239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ring.h"   //调用strlen函数要引入字符串的头文件

void main()
{
        int t=0,i=0;    //用于计时
        char date[]="广东工业大学MFT团队合泰单片机串口实验";
        LED_Init();  //LED初始化
        UART_SET();   //串口函数初始化
        while(1)
        {
                GCC_CLRWDT();   //清除看门狗
                delay_ms(10);
                t++;
                if(RECEIVE_Finish_Flag==1)
                {
                        if(Rcv_Data[0]==0x01)
                        {
                                LED1 =!LED1;
                        }
                        for(i=0;i<RCV_Data_Length;i++)UART_Send_Byte(Rcv_Data[i]);
                        RECEIVE_Finish_Flag=0;   //清除接收标志位
                }
                if(t==100)
                {
                        for(i=0;i<strlen(date);i++)
                        {
                                UART_Send_Byte(date[i]);
                        }
                        LED2 =!LED2;    //LED2取反用来显示工作是否正常
                        t=0;
                }
                GCC_CLRWDT();   //清除看门狗
        }

}

楼主:
总结
串口通信的这一篇暂时到这里,因为还没有下载进去调试,所以可能会有出错的地方,之后会及时更改。下一篇是定时器部分。
工程文件等下载进去调试好之后再上传到这里。

网友A:
单片机串行通信有何应用?

网友B:
合泰单片机可以做波特率自动识别吗?

网友C:
串口通信需要用哪些寄存器

网友D:
多个单片机串口通信如何进行电路的设计?

网友E:
串口通信的带宽是多少

网友A:
串口如何实现时时波特率自适应方案

网友F:
单片机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G:
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如何进行串行通信?

网友H:
单片机波特率如何设置

网友I:
双串口单片机如何两串口相互通信

网友J:
串口通信波特率若可变,由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