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直流输入 BLDC 电机驱动器

楼主(2023-02-26):
TI的相关BLDC应用的产品比较多,下面咱们结合系统框图一起了解一下:

高级定制控制 BLDC 驱动器 (<60V)

集成式单片 BLDC 驱动器 (<60V)

相关的成熟应用有:

1、无线电动工具
2、电动踏板车
3、电动自行车/脚踏电动自行车

下面把TI的使用 BLDC 电机的电动自行车的硬件设计注意事项分享给大家以作设计参考!

网友A:
资料很好

网友B:
资料很好,谢谢。

网友C:
电机会造成芯片复位,如何解决?

网友D:
BLDC 电机驱动对单片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E:
这个对单片机的抗干扰要求很高吗?

网友F:
对电路的设计有要求的吗

网友G:
TI的产品都是车规级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