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的和51

楼主(2023-02-26):
以前用过51,中颖的和51有什么区别呢,中颖需要什么仿真器,有没有像51那样的USB下载线呢,大概要多少钱呢,谁能总结一下

网友A:
中颖的8051仿真工具有2种:
一.JET51(JTAG线下载)
1.价格330*币
2.中颖原厂产品
3.支持仿真和烧录功能
4.支持中颖全系列79F、88F、89F,和99F0X、99F20X,以及部分MP3主控、键盘鼠标主控
5.优势:支持全系列中颖8BIT Flash MCU、支持烧录功能、功能简单易用、体积小巧
6.劣势:不支持串口下载(ISP)、仿真时会暂用4个IO口用于通信
7.购买方式:得技通电子
6.劣势:不支持串口下载(ISP)、仿真时会暂用4个IO口用于通信

网友B:
JET51(JTAG线下载)价格330

网友C(2023-07-26):
JET51(JTAG线下载)---330软妹币

网友D(2023-09-26):
楼主建议概念先理清楚,51单片机是对兼容英特尔805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大家都是51单片机

网友E:
概念混淆了,51单片机是统称不涉及品牌

网友B:
楼主说的是STC的单片机吧

网友F:
中颖JET51A仿真器

网友G(2023-11-15):
中颖电子的MCU和51单片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1.指令集和架构:中颖电子的MCU采用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而51单片机采用的是Intel 8051系列处理器,两者的指令集和架构不同。
2.内存和存储:中颖电子的MCU具有更大的内存和存储空间,可以处理更复杂的程序和数据。
3.外设和接口:中颖电子的MCU具有更多的外设和接口,例如ADC、DAC、UART、SPI、I2C等,可以满足更多的应用需求。
4.速度和效率:中颖电子的MCU具有更高的处理速度和运行效率,可以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
5.开发工具和生态系统:中颖电子的MCU具有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开发工具和生态系统,包括编译器、调试器、开发板、库函数等,方便开发者进行开发和调试。

网友G:
关于仿真器,中颖电子的MCU可以使用常见的ARM Cortex-M系列仿真器,如Keil MDK-ARM、IAR Embedded Workbench等。

网友H:
至于像51单片机那样的USB下载线,中颖电子的MCU也可以使用USB接口进行程序下载和调试。您可以选择购买适用于ARM Cortex-M系列的USB OTG线和相应的驱动程序,来实现程序的下载和调试。价格因品牌和型号而异,一般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之间。

网友I(2025-08-30):
中颖是专注 MCU 设计的公司,其产品包含 51 系列单片机及 32 位 ARM 单片机。中颖的 51 系列单片机与传统 51 单片机相比,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还集成了如触摸感应控制器等特色功能,广泛应用于家电、智能仪表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