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使用HSI时钟如何设置为4M

楼主(2023-02-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固定的吧,但是你可以把系统主频配置成4M吧

网友B:
不行,配置不了4M的

网友C:
你看看你为啥要用4M啊,是倍频方便吗?

网友D:
你可以设置主频8,但是你要以后都是按4增长,可以加0.5倍嘛

网友E:
配置4兆是不行的吧,我记得

网友F:
你可以设置8M,然后分频应该就能得到4M,但这4M估计也不是主频吧

网友G:
话说,030最低主频能是4M么?

网友H:
最好是咨询一下原厂的技术,看看能否设置到4M主频

网友I:
4M主频你可以试试用外置的晶振,这样还能好点

网友J:
你看看030的时钟树吧,或者看ST的cubemx上的时钟是如何配置的,它俩毕竟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