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读写ID卡程序,刷ID卡第一次正常,第二次不正常

楼主(2023-02-26):
PIC16F877A读写ID卡程序,刷ID卡第一次正常,第二次不正常

楼主:
//***********************************************
//函 数 名:id_Operate(void);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作用:MAIN函数
//说    明:
//***********************************************
void id_Operate(void)
{
   uchar i=0;
   if(id_OK_flag)                          //有ID刷卡
   {
      if(work_mode==0)
      {
         i2c_readdata_8bit(ADD_ADMIN_CARD);                    //读母卡删除卡和ID卡末尾存储地址数据
         if((wreep_data[2]==readmin_card[2])&&(wreep_data[1]==readmin_card[1])&&(wreep_data[0]==readmin_card[0]))
         {
            if((readmin_card[7]==0XFF)&&(readmin_card[6]=0XFF))
            {
               wraddr_data[1]=0X00;
               wraddr_data[0]=0X00;
               i2c_wradd_data(FIRST_ID_ADDR);
               DelayMs(3000);
            }
            work_mode=ADD_ADMINCARD;                           //是增加母卡,准备存储ID卡数据
            voice_win6(VOICE_CARDADD);                         //播放锁已开
            id_wrover_flag=0;
            id_OK_flag=0;
            time_sec=20;
         }
         else if((wreep_data[2]==readmin_card[5])&&(wreep_data[1]==readmin_card[4])&&(wreep_data[0]==readmin_card[3]))
         {
            if((readmin_card[7]==0XFF)&&(readmin_card[6]=0XFF))
            {
               wraddr_data[1]==0X00;
               wraddr_data[0]==0X00;
               i2c_wradd_data(FIRST_ID_ADDR);
               DelayMs(3000);
            }
            work_mode=DEL_ADMINCARD;                           //是删除卡,准备删除存储器里ID卡数据
            voice_win6(VOICE_CARDEDL);                         //播放锁已开
            id_wrover_flag=0;
            id_OK_flag=0;
            time_sec=20;
         }
         else
         {
            work_mode=USER_CARD;                               //是用户卡,准备读取存储卡里信息对比
            newid_addr=0x0000;
            voice_win6(VOICE_CALLING);
            i=1;
         }
         i2c_readdata(FIRST_ID_ADDR);
         oldid_addr=reeep_data[1];                           //读取24C128里存储的地址数据
         oldid_addr=(oldid_addr<<8)+reeep_data[0];

         send_byte(0x11);
         send_byte(readmin_card[2]);
         send_byte(readmin_card[1]);
         send_byte(readmin_card[0]);
         send_byte(readmin_card[5]);
         send_byte(readmin_card[4]);
         send_byte(readmin_card[3]);
         send_byte(reeep_data[2]);
         send_byte(reeep_data[1]);
         send_byte(reeep_data[0]);
         send_byte(0x11);
      }
      while(id_OK_flag)
      {
         i2c_readdata(FIRST_ID_ADDR);
         oldid_addr=reeep_data[1];                           //读取24C128里存储的地址数据
         oldid_addr=(oldid_addr<<8)+reeep_data[0];
         send_byte(0x11);
         send_byte(reeep_data[2]);
         send_byte(reeep_data[1]);
         send_byte(reeep_data[0]);
         send_byte(0x11);
         switch(work_mode)

目标板第一次上电时,刷卡调用 i2c_readdata(FIRST_ID_ADDR);读取存储ID卡数据的地址是正确的,开锁设置标志,延时5秒标志清零后,再次调用读取FIRST_ID_ADDR地址里的数据就变成了0XFF,找了很久没找出问题,但上电复位重启后第一次正常,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楼主:
while(id_OK_flag)
      {
         i2c_readdata(FIRST_ID_ADDR);
         oldid_addr=reeep_data[1];                           //读取24C128里存储的地址数据
         oldid_addr=(oldid_addr<<8)+reeep_data[0];
         send_byte(0x11);
         send_byte(reeep_data[2]);
         send_byte(reeep_data[1]);
         send_byte(reeep_data[0]);
         send_byte(0x11);
         switch(work_mode)
             {
                    case       USER_CARD:
                                 while(i)
                                 {
                                    if(newid_addr<=oldid_addr)
                                    {
                                       i2c_readdata(newid_addr);
                                       if((wreep_data[2]==reeep_data[2])&&(wreep_data[1]==reeep_data[1])&&(wreep_data[0]==reeep_data[0]))
                                       {
                                          open_flag=1;
                                          OPEN_LOCK=1;
                                          CLR_TALK;                                //打开通话
                                          CLR_MIC;                                 //打开门口机麦克
                                          voice_win6(VOICE_LOCKOPEN);              //播放锁已开
                                          time_sec=VOICE_TIME_LOCKOPEN;            //设置时长
                                          id_wrover_flag=0;
                                          id_OK_flag=0;
                                          work_mode=0;
                                          i=0;
                                       }
                                       else
                                       {
                                          newid_addr++;
                                          newid_addr++;
                                          newid_addr++;
                                       }
                                    }
                                 }

                                 break;
                    case   ADD_ADMINCARD:
                                 if(oldid_addr<LASTID_ADDR)         //小于最大地址
                                 {
                                    send_byte(0x33);
                                    send_byte(wreep_data[2]);
                                    send_byte(wreep_data[1]);
                                    send_byte(wreep_data[0]);
                                    send_byte(0x33);
                                    i2c_writedata(oldid_addr);
                                    DelayMs(3000);
                                    i2c_readdata(oldid_addr);
                                    send_byte(0x55);
                                    send_byte(reeep_data[2]);
                                    send_byte(reeep_data[1]);
                                    send_byte(reeep_data[0]);
                                    send_byte(0x55);

                                    oldid_addr=oldid_addr+3;
                                    wraddr_data[1]=(oldid_addr>>8)&0XFF;
                                    wraddr_data[0]=oldid_addr&0XFF;
                                    i2c_wradd_data(FIRST_ID_ADDR);
                                    DelayMs(3000);
                                    voice_win6(VOICE_SUCC);
                                    send_byte(0x88);
                                    send_byte((oldid_addr>>8)&0XFF);
                                    send_byte(oldid_addr&0XFF);
                                    send_byte(0x88);
                                    id_wrover_flag=0;
                                    id_OK_flag=0;
                                    time_sec=10;
                                 }
                                 break;
                    case   DEL_ADMINCAR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A:
示波器比较过两次的波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