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PLAB与PICKIT3问题

楼主(2023-02-26):
我再使用MPLAB与PICKIT3下载调试时使用内部电源没问题但是使用外部电源时就会出现如图的错误: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6180).

网友A:
确定你的供电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比如VCC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提示ID不正确,怎么解决的哟

网友(2023-08-21):
这种错误提示还没见到过,官网也不给一些错误提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