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31的串口自动波特率使用方法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5 $
* $Date: 18/07/16 10:28a $
* @brief
*           Show how to use auto baud rate detection function.
*           This sample code needs to work with UART_AutoBaudRate_Slave.
* @note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PLLCTL_SETTING  CLK_PLLCTL_96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96000000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extern char GetChar(void);
void AutoBaudRate_TestItem(void);
void AutoBaudRate_TxTest(void);
void AutoBaudRate_RxTest(void);
uint32_t GetUartBaudrate(UART_T *uart);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48MHz)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while(!(CLK->STATUS & 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Msk)) | 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CLKDIV0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HCLKDIV_Msk)) | CLK_CLKDIV0_HCLK(1);

    /* Set PLL to Power-down mode */
    CLK->PLLCTL |= CLK_PLLCTL_PD_Msk;

    /*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1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1;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UART0CKEN_Msk | CLK_APBCLK0_UART1CKEN_Msk);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0SEL_Msk)) |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CLKDIV0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UART0DIV_Msk)) | CLK_CLKDIV0_UART0(1);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1SEL_Msk)) | CLK_CLKSEL1_UART1SEL_HIRC;
    CLK->CLKDIV0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UART1DIV_Msk)) | CLK_CLKDIV0_UART1(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12 and TXD=PB.13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TXD and RXD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    \
                    (SYS_GPA_MFPL_PA2MFP_UART1_RXD | SYS_GPA_MFPL_PA3MFP_UART1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IPRST1 |=  SYS_IPRST1_UART0RST_Msk;
    SYS->IPRST1 &= ~SYS_IPRST1_UART0RST_Msk;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115200);
    UART0->LINE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void UART1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1 */
    SYS->IPRST1 |=  SYS_IPRST1_UART1RST_Msk;
    SYS->IPRST1 &= ~SYS_IPRST1_UART1RST_Msk;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 rate */
    UART1->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115200);
    UART1->LINE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UART1 for testing */
    UART1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UART Sample Program\n");

    /* UART auto baud rate sample master function */
    AutoBaudRate_TestItem();

    while(1);

}

/*---------------------------------------------------------------------------------------------------------*/
/*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Test Menu                                                                      */
/*---------------------------------------------------------------------------------------------------------*/
void AutoBaudRate_TestItem()
{
    uint32_t u32Item;

    printf("\n");
    printf("+-----------------------------------------------------------+\n");
    printf("|     Pin Configure                                         |\n");
    printf("+-----------------------------------------------------------+\n");
    printf("|  ______                                            _____  |\n");
    printf("| |      |                                          |     | |\n");
    printf("| |Master|--UART1_TXD    <=========>     UART1_RXD--|Slave| |\n");
    printf("| |      |                                          |     | |\n");
    printf("| |______|                                          |_____|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Test                          |\n");
    printf("+-----------------------------------------------------------+\n");
    printf("|  Description :                                            |\n");
    printf("|    The sample code needs two boards. One is Master and    |\n");
    printf("|    the other is slave.  Master will send input pattern    |\n");
    printf("|    0x1 with different baud rate. It can check if Slave    |\n");
    printf("|    calculates correct baud rate.                          |\n");
    printf("+-----------------------------------------------------------+\n");
    printf("|  Please select Master or Slave test                       |\n");
    printf("|  [0] Master    [1] Slave                                  |\n");
    printf("+-----------------------------------------------------------+\n");
    u32Item = getchar();

    if(u32Item == '0')
        AutoBaudRate_TxTest();
    else
        AutoBaudRate_RxTest();
}

/*---------------------------------------------------------------------------------------------------------*/
/*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Tx Test                                                                        */
/*---------------------------------------------------------------------------------------------------------*/
void AutoBaudRate_TxTest()
{
    uint32_t u32Item;

    do
    {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Test (Master)                 |\n");
        printf("+-----------------------------------------------------------+\n");
        printf("| [1] baud rate 38400 bps                                   |\n");
        printf("| [2] baud rate 57600 bps                                   |\n");
        printf("| [3] baud rate 115200 bps                                  |\n");
        printf("|                                                           |\n");
        printf("| Select baud rate and master will send 0x1 to slave ...    |\n");
        printf("+-----------------------------------------------------------+\n");
        printf("| Quit                                              - [ESC] |\n");
        printf("+-----------------------------------------------------------+\n\n");
        u32Item = getchar();
        printf("%c\n", u32Item);

        /* Set different baud rate */
        switch(u32Item)
        {
        case '1':
            UART1->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38400);
            break;
        case '2':
            UART1->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57600);
            break;
        default:
            UART1->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115200);
            break;
        }

        /* Send input pattern 0x1 for auto baud rate detection bit length is 1-bit */
        UART1->DAT = 0x1;

    }
    while(u32Item != 27);

}

/*---------------------------------------------------------------------------------------------------------*/
/*  Get UART Baud Rate Function                                                                            */
/*---------------------------------------------------------------------------------------------------------*/
uint32_t GetUartBaudrate(UART_T* uart)
{
    uint8_t u8UartClkSrcSel=0, u8UartClkDivNum=0;
    uint32_t u32ClkTbl[5] = {__HXT, 0ul, __LXT, __HIRC, 0ul};
    uint32_t u32Baud_Div;
    uint32_t PCLK0Div, PCLK1Div ;

    /* Get UART clock source selection and UART clock divider number */
    switch((uint32_t)uart)
    {
    case UART0_BASE:
        u8UartClkSrcSel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0SEL_Msk) >> CLK_CLKSEL1_UART0SEL_Pos;
        u8UartClkDivNum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UART0DIV_Msk) >> CLK_CLKDIV0_UART0DIV_Pos;
        break;
    case UART1_BASE:
        u8UartClkSrcSel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1SEL_Msk) >> CLK_CLKSEL1_UART1SEL_Pos;
        u8UartClkDivNum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UART1DIV_Msk) >> CLK_CLKDIV0_UART1DIV_Pos;
        break;
    case UART2_BASE:
        u8UartClkSrcSel = (CLK->CLKSEL3 & CLK_CLKSEL3_UART2SEL_Msk) >> CLK_CLKSEL3_UART2SEL_Pos;
        u8UartClkDivNum = (CLK->CLKDIV4 & CLK_CLKDIV4_UART2DIV_Msk) >> CLK_CLKDIV4_UART2DIV_Pos;
        break;
    }

    /* Get PLL clock frequency if UART clock source selection is PLL */
    if(u8UartClkSrcSel == 1)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CLK_GetPLLClockFreq();
    /* Get PCLK clock frequency if UART clock source selection is PCLK */
    else if (u8UartClkSrcSel == 4ul)
    {
        SystemCoreClockUpdate();

        if (uart == (UART_T *)UART0 || uart == (UART_T *)UART2)
        {
            PCLK0Div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Msk) >> CLK_PCLKDIV_APB0DIV_Pos;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SystemCoreClock / PCLK0Div;
        }
        else if (uart == (UART_T *)UART1)
        {
            PCLK1Div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1DIV_Msk) >> CLK_PCLKDIV_APB1DIV_Pos;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SystemCoreClock /PCLK1Div;
        }
    }

    /* Get UART baud rate divider */
    u32Baud_Div = (uart->BAUD & UART_BAUD_BRD_Msk) >> UART_BAUD_BRD_Pos;

    /* Calculate UART baud rate if baud rate is set in MODE 0 */
    if((uart->BAUD & (UART_BAUD_BAUDM1_Msk | UART_BAUD_BAUDM0_Msk)) == UART_BAUD_MODE0)
        return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u8UartClkDivNum + 1) / (u32Baud_Div + 2)) >> 4;

    /* Calculate UART baud rate if baud rate is set in MODE 2 */
    else if((uart->BAUD & (UART_BAUD_BAUDM1_Msk | UART_BAUD_BAUDM0_Msk)) == UART_BAUD_MODE2)
        return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u8UartClkDivNum + 1) / (u32Baud_Div + 2));

    /* Calculate UART baud rate if baud rate is set in MODE 1 */
    else if((uart->BAUD & (UART_BAUD_BAUDM1_Msk | UART_BAUD_BAUDM0_Msk)) == UART_BAUD_BAUDM1_Msk)
        return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u8UartClkDivNum + 1) / (u32Baud_Div + 2)) / (((uart->BAUD & UART_BAUD_EDIVM1_Msk) >> UART_BAUD_EDIVM1_Pos) + 1);

    /* Unsupported baud rate setting */
    else
        return 0;
}

/*---------------------------------------------------------------------------------------------------------*/
/*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Rx Test                                                                                 */
/*---------------------------------------------------------------------------------------------------------*/
void AutoBaudRate_RxTest()
{

    /* Enable auto baud rate detect function */
    UART1->ALTCTL |= UART_ALTCTL_ABRDEN_Msk;

    printf("\nreceiving input pattern... ");

    /* Wait until auto baud rate detect finished or time-out */
    while((UART1->ALTCTL & UART_ALTCTL_ABRIF_Msk) == 0);

    if(UART1->FIFOSTS & UART_FIFOSTS_ABRDIF_Msk)
    {
        /* Clear auto baud rate detect finished flag */
        UART1->FIFOSTS = UART_FIFOSTS_ABRDIF_Msk;
        printf("Baud rate is %dbps.\n", GetUartBaudrate(UART1));
    }
    else if(UART1->FIFOSTS & UART_FIFOSTS_ABRDTOIF_Msk)
    {
        /* Clear auto baud rate detect time-out flag */
        UART1->FIFOSTS = UART_FIFOSTS_ABRDTOIF_Msk;
        printf("Time-out!\n");
    }

    printf("\nUART Sample Code End.\n");

}

/*** (C) COPYRIGHT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2023-02-26):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brief    Show how to use auto baud rate detection function.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
/* Global variables                                                                                        */
/*---------------------------------------------------------------------------------------------------------*/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UART1_Init(void);
void AutoBaudRate_Test(void);
void AutoBaudRate_TxTest(void);
void AutoBaudRate_RxTest(void);
uint32_t GetUartBaudrate(UART_T *uart);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48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1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1;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 Select UART0 clock source is HIRC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Select UART1 clock source is HIRC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1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1(1));

    /* Enable UART0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UART1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12 and TXD=PB.13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TXD and RXD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    \
                    (SYS_GPA_MFPL_PA2MFP_UART1_RXD | SYS_GPA_MFPL_PA3MFP_UART1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
/* Init UART0                                                                                              */
/*---------------------------------------------------------------------------------------------------------*/
void UART0_Init(void)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Init UART1                                                                                              */
/*---------------------------------------------------------------------------------------------------------*/
void UART1_Init(void)
{
    /* Reset UART1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1,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UART1 */
    UART1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nCPU @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UART Sample Program\n");

    /* UART auto baud rate sample function */
    AutoBaudRate_Test();

    printf("\nUART Sample Program End\n");

    while(1);

}

/*---------------------------------------------------------------------------------------------------------*/
/*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Test                                                            */
/*---------------------------------------------------------------------------------------------------------*/
void AutoBaudRate_Test(void)
{
    uint32_t u32Item;

    printf("\n");
    printf("+-----------------------------------------------------------+\n");
    printf("|     Pin Configure                                         |\n");
    printf("+-----------------------------------------------------------+\n");
    printf("|  ______                                            _____  |\n");
    printf("| |      |                                          |     | |\n");
    printf("| |Master|--UART1_TXD(PA.3) <====> UART1_RXD(PA.2)--|Slave| |\n");
    printf("| |      |                                          |     | |\n");
    printf("| |______|                                          |_____|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Test                          |\n");
    printf("+-----------------------------------------------------------+\n");
    printf("|  Description :                                            |\n");
    printf("|    The sample code needs two boards. One is Master and    |\n");
    printf("|    the other is slave.  Master will send input pattern    |\n");
    printf("|    0x1 with different baud rate. It can check if Slave    |\n");
    printf("|    calculates correct baud rate.                          |\n");
    printf("+-----------------------------------------------------------+\n");
    printf("|  Please select Master or Slave test                       |\n");
    printf("|  [0] Master    [1] Slave                                  |\n");
    printf("+-----------------------------------------------------------+\n");
    u32Item = getchar();

    if(u32Item == '0')
        AutoBaudRate_TxTest();
    else
        AutoBaudRate_RxTest();

}
/*---------------------------------------------------------------------------------------------------------*/
/*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Tx Test                                                                        */
/*---------------------------------------------------------------------------------------------------------*/
void AutoBaudRate_TxTest(void)
{
    uint32_t u32Item;

    do
    {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Test (Master)                 |\n");
        printf("+-----------------------------------------------------------+\n");
        printf("| [1] baud rate 38400 bps                                   |\n");
        printf("| [2] baud rate 57600 bps                                   |\n");
        printf("| [3] baud rate 115200 bps                                  |\n");
        printf("|                                                           |\n");
        printf("| Select baud rate and master will send 0x1 to slave ...    |\n");
        printf("+-----------------------------------------------------------+\n");
        printf("| Quit                                              - [ESC] |\n");
        printf("+-----------------------------------------------------------+\n\n");
        u32Item = getchar();
        printf("%c\n", u32Item);

        /* Set different baud rate */
        switch(u32Item)
        {
        case '1':
            UART1->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38400);
            break;
        case '2':
            UART1->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57600);
            break;
        default:
            UART1->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115200);
            break;
        }

        /* Send input pattern 0x1 for auto baud rate detection bit length is 1-bit */
        UART_WRITE(UART1, 0x1);

    }
    while(u32Item != 27);

}

/*---------------------------------------------------------------------------------------------------------*/
/*  Get UART Baud Rate Function                                                                            */
/*---------------------------------------------------------------------------------------------------------*/
uint32_t GetUartBaudrate(UART_T *uart)
{
    uint8_t u8UartClkSrcSel=0, u8UartClkDivNum=0;
    uint32_t u32ClkTbl[5] = {__HXT, 0ul, __LXT, __HIRC, 0ul};
    uint32_t u32Baud_Div;

    /* Get UART clock source selection and UART clock divider number */
    switch((uint32_t)uart)
    {
    case UART0_BASE:
        u8UartClkSrcSel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0SEL_Msk) >> CLK_CLKSEL1_UART0SEL_Pos;
        u8UartClkDivNum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UART0DIV_Msk) >> CLK_CLKDIV0_UART0DIV_Pos;
        break;
    case UART1_BASE:
        u8UartClkSrcSel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1SEL_Msk) >> CLK_CLKSEL1_UART1SEL_Pos;
        u8UartClkDivNum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UART1DIV_Msk) >> CLK_CLKDIV0_UART1DIV_Pos;
        break;
    case UART2_BASE:
        u8UartClkSrcSel = (CLK->CLKSEL3 & CLK_CLKSEL3_UART2SEL_Msk) >> CLK_CLKSEL3_UART2SEL_Pos;
        u8UartClkDivNum = (CLK->CLKDIV4 & CLK_CLKDIV4_UART2DIV_Msk) >> CLK_CLKDIV4_UART2DIV_Pos;
        break;
    }

    /* Get PLL clock frequency if UART clock source selection is PLL */
    if (u8UartClkSrcSel == 1ul)
    {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CLK_GetPLLClockFreq();
    }
    /* Get PCLK clock frequency if UART clock source selection is PCLK */
    else if (u8UartClkSrcSel == 4ul)
    {
        if (uart == (UART_T *)UART0 || uart == (UART_T *)UART2)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CLK_GetPCLK0Freq();
        else if (uart == (UART_T *)UART1)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CLK_GetPCLK1Freq();
    }

    /* Get UART baud rate divider */
    u32Baud_Div = (uart->BAUD & UART_BAUD_BRD_Msk) >> UART_BAUD_BRD_Pos;

    /* Calculate UART baud rate if baud rate is set in MODE 0 */
    if ((uart->BAUD & (UART_BAUD_BAUDM1_Msk | UART_BAUD_BAUDM0_Msk)) == UART_BAUD_MODE0)
        return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u8UartClkDivNum + 1ul) / (u32Baud_Div + 2ul)) >> 4;

    /* Calculate UART baud rate if baud rate is set in MODE 2 */
    else if ((uart->BAUD & (UART_BAUD_BAUDM1_Msk | UART_BAUD_BAUDM0_Msk)) == UART_BAUD_MODE2)
        return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u8UartClkDivNum + 1ul) / (u32Baud_Div + 2ul));

    /* Calculate UART baud rate if baud rate is set in MODE 1 */
    else if ((uart->BAUD & (UART_BAUD_BAUDM1_Msk | UART_BAUD_BAUDM0_Msk)) == UART_BAUD_BAUDM1_Msk)
        return ((u32ClkTbl[u8UartClkSrcSel]) / (u8UartClkDivNum + 1ul) / (u32Baud_Div + 2ul)) / (((uart->BAUD & UART_BAUD_EDIVM1_Msk) >> UART_BAUD_EDIVM1_Pos) + 1ul);

    /* Unsupported baud rate setting */
    else
        return 0;
}
/*---------------------------------------------------------------------------------------------------------*/
/*  Auto Baud Rate Function Rx Test                                                                        */
/*---------------------------------------------------------------------------------------------------------*/
void AutoBaudRate_RxTest(void)
{
    /* Enable auto baud rate detect function */
    UART1->ALTCTL |= UART_ALTCTL_ABRDEN_Msk;

    printf("\nreceiving input pattern... ");

    /* Wait until auto baud rate detect finished or time-out */
    while((UART1->ALTCTL & UART_ALTCTL_ABRIF_Msk) == 0);

    if(UART1->FIFOSTS & UART_FIFOSTS_ABRDIF_Msk)
    {
        /* Clear auto baud rate detect finished flag */
        UART1->FIFOSTS = UART_FIFOSTS_ABRDIF_Msk;
        printf("Baud rate is %dbps.\n", GetUartBaudrate(UART1));
    }
    else if(UART1->FIFOSTS & UART_FIFOSTS_ABRDTOIF_Msk)
    {
        /* Clear auto baud rate detect time-out flag */
        UART1->FIFOSTS = UART_FIFOSTS_ABRDTOIF_Msk;
        printf("Time-out!\n");
    }

}

/*** (C) COPYRIGHT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是不是硬件本身就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B:
以前都是用固定波特率,如果双方都是自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串口的波特率不能设太高,要不不稳定

网友D:
串口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ABR)可以让设备在进行串口通信时不用提前设置好波特率,根据对方的波特率实时更改自己的波特率,可以大大提高己方设备的兼容性

网友E:
是有的硬件自带,但不带的多吧?

网友F:
自动波特率设置是不是对于MCU硬件要求比较高?

网友G:
自动波特率一方去适应另一个让设备稳定,哪都自动是不是也不好,还是没事?

网友H:
自动波特率是几个固定值之间切换还是可以适应任意值

网友I(2023-04-16):
M031 系列单片机的串口具有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可以自动识别外部设备的波特率并进行通讯。

网友J:
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指定字符或字符串,以确保其能够在各种波特率下得到正确的识别和接收。

网友K:
在进行自动波特率检测时,应保证外部设备发送的数据符合 UART 协议规范,并且要考虑到干扰信号和误码率等因素对波特率检测的影响。

网友L:
发送一个指定字符或字符串给外部设备,该字符或字符串的发送时间应足够长,以确保其可以被外部设备正确接收。

网友M:
是使用任何频率吗?

网友D:
自动波特率应该得看硬件是否支持吧

网友N:
是不是也支持DMA。

网友O:
在高速传输或者噪声干扰较大的环境下,自动波特率检测可能会出现误判的情况

网友P:
发送一个特定的帧数据,使接收端能够检测到波特率。这通常是发送一个由相同数据位组成的连续字节,直到有足够多的数据被接收并解析出正确的波特率为止。

网友H:
那调节波特率的时间会不会很长

网友Q:
如何用串口调试助手来修改串口波特率?

网友R:
串口波特率自适应是怎么做的?

网友S:
ISP程序是如何实现串口波特率的自适应?

网友K:
串口波特率460800通讯下如何稳定传输

网友T:
串口通信自动调整波特率不是只靠自己就能实现的。需要有一个协议

网友U:
如何为串口通讯增加新的波特率

网友V:
自动波特率检测需要发送和接收双方都支持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