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请问使用串口ISP,波特率可以自己设定吗?

楼主(2023-02-26):
请问使用串口ISP,波特率可以自己设定吗?

网友A:
ISP波特率的设定,请选择CW-Programmer中列举的烧录速率,默认值115200bps。

网友B(2023-04-13):
还没用过官方的ISP烧录呢

网友C:
一般都是固定的吧,还能改么?

网友D:
话说,这波特率你修改它干啥?

网友E:
如果用官方的软件,估计还是可以修改波特率的

网友F:
我觉得一般ISP都是固定的波特率吧,还能改啊?

网友G:
串口烧录总感觉很慢的样子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这种串口ISP官方开源了么?

网友I:
应该可以自己设定吧,如果官方的ISP是支持动态波特率的话

网友J:
一般都是发个协议,握手,如果对接上,波特率就设定为这个,这样的话,才能自己设定波特率的

网友K:
我用的咋都是固定的波特率啊,是不是ISP都写死了

网友L:
可以自己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