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EEPROM的读写速率

楼主(2023-02-26):
请问,不用的型号,读写速率是5ms或者4ms,而时钟都是1MHZ,是因为什么原因决定的?

楼主:
例如这里的部分

网友A:
写周期的不同是因为EEPROM容量以及工艺上的差异引起的,与最大时钟频率无关。EEPROM的明显缺点是它的写速度太慢了,实际应用时,可采取页写方式提高效率。

网友B:
最大时钟频率是指I2C通信时钟频率吧,I2C时钟频率1M算快的了。
写周期是存储单元擦除时间和编程时间,这个由工艺决定的,内部定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