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资料] ATC 电机主要参数介绍及测量方法说明

楼主(2023-02-26):
ATC 电机主要参数介绍及测量方法说明
对永磁同步电机(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简称 PMSM)的主要参数进行介绍,并提供部分参数的测量方法。永磁同步电机主要参数介绍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户了解 MotorLib 库中所需电机参数对应的实际物理含义。电机参数测量方法是为了使用户在使用 MotorLib 库中的 FOC 算法期间,通过正确的方式测量电机的参数,从而获取准确电机参数作为算法计算的基础,这对于 FOC 算法运算特别是无传感控制算法尤为重要。

网友A(2023-04-10):
永磁同步电动机以永磁体提供励磁,使电动机结构较为简单,降低了加工和装配费用,且省去了容易出问题的集电环和电刷,提高了电动机运行的可靠性;又因无需励磁电流,没有励磁损耗,提高了电动机的效率和功率密度

网友B:
永磁同步电动机由定子、转子和端盖等部件构成

网友C:
同步发电机为了实现能量的转换,需要有一个直流磁场。而产生这个磁场的直流电流,称为发电机的励磁电流

网友D:
自动调节励磁系统可以看成为一个以电压为被调量的负反馈控制系统。无功负荷电流是造成发电机端电压下降的主要原因,当励磁电流不变时,发电机的端电压将随无功电流的增大而降低。

网友E:
发电机与系统并联运行时,可以认为是与无限大容量电源的母线运行,要改变发电机励磁电流,感应电势和定子电流也跟着变化,此时发电机的无功电流也跟着变化

网友F:
并联运行的发电机根据各自的额定容量,按比例进行无功电流的分配。

网友G:
应该回复就能下载吧

网友H:
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器,需要电机哪些参数

网友I(2023-07-17):
看一看,瞧一瞧。

网友J(2023-10-07):
永磁同步电动机由定子、转子以及端盖等部件组成

网友K(2023-11-06):
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器,必要机电哪些对象

网友L:
和无刷电机控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M(2024-01-03):
并联运行的发电机按照各自的额定容量,按比例举行无功电流的分派。

网友N:
以及无刷电机节制有甚么区分呢?

网友O:
并联运行的发电机依照各自的额定容量,按比例举办无功电流的分拨。

网友P:
回复看看,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Q:
无刷电机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R(2024-08-09):
运行期间测量还是手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