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请问有带CAN总线 QFN封装的型号吗?

楼主(2023-02-26):
请问有带CAN总线 QFN封装的型号吗?

网友A:
Sorry,芯源暂时没有集成CAN控制器的MCU。

网友B:
没有CAN控制器算是个遗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CAN控制器算是个遗憾吧

CW32L031和CW32L52的UART能够工作在LIN模式,可以一试。

网友C(2023-04-11):
芯源好像都没有带can的MCU

网友D:
这can的话建议还是外置比较好吧

网友E:
没有的,他家芯片用can的没有

网友F:
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基本就会有你想要的

网友G:
芯源没有can的MCU的

网友H:
没有这方面的,楼主

网友I:
Can的话还是看看ST的吧

网友J:
芯源好像不用can呢?我看是手册上也没啥

网友K:
外置一个can的功能才几个钱

网友L:
楼主说的是MCU带有can功能是吧

网友M:
确实在工业和汽车领域CAN通信确实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