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请问有没有多路温控PID方面的案例?

楼主(2023-02-26):
比如 可以控制8路 温控PID的方案?
我想做一款温控仪

网友A(2023-04-13):
方案估计没有吧,一般都是代理会有方案的

网友B:
你可以用ADC采集,+开源的PID试试呢

网友C:
直接找个代理商,他们都有可能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D:
做呗,网上不是有一些温控开源的资料么

网友E:
可以试试的,芯源的MCU的ADC还比较强呢

网友F:
你这温控仪都有啥需求和功能啊?

网友G:
芯源还是可以的,芯片很稳定,而且ADC很有优势

网友H:
控制8路也没啥关系啊,8个继电器的事儿吧

网友I:
感觉很新颖啊,这种PID估计很麻烦吧

网友J:
这方面案例估计谁家都能会有吧,但是都是产品,也不能开放给你啊,哈哈,建议还是自己找找开源的,自己魔改一下吧

网友K:
建议找相关的代理了解一下,毕竟产品是需要量产的需求量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