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用单片机做一个频率计

楼主(2023-02-26):
要使用单片机做频率计,首先需要准备一个时间基数。这个时间基数决定了你你对频率测量的精度。通常,它会以微秒或毫秒为单位。

步骤1:启动计时
开始计时并检测信号的存在,然后将引脚拉低以进行计时。

步骤2:检测数据
激活一个中断,并调用一个函数来统计信号的次数。随后,使用定时器中断来读取当前记录的信号数,并将其作为时间原点用于计算频率。

步骤3:计算频率
根据所能捕获的信号数和时间基数,用以下式子计算出频率:
Frequency = Signal Count / Time Interval
步骤4:显示结果
最后一步就是将频率结果显示出来。可以通过液晶显示屏、LED灯或者其它设备来做到这一点。

网友:
就是检测频率嘛,一般只能检测方波的吧

网友A:
利用定时器产生PWM波

网友B:
频率计跟定时器?有必要在做频率计吗

网友C:
用于对方波频率的测量

网友D:
楼主做成功了分享一下案例心得!毕竟从0-1的过程中不只有想法层面还得实践

网友E:
就是检测频率得出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只能检测方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