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用单片机测量电容容量

楼主(2023-02-26):
在使用单片机来测量电容容量时,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1. 用处理器内置的函数来计算
处理器一般都会有现成的技术来测量电容容量,但是要保证精度。这种方法需要处理器有自带的函数,也即处理器支持一些特定函数。

2. 通过充放电的方式来计算
物理充放电法是指通过一个时间段里不断充放电流的方式,把电容从一个恒定的电荷状态变化到另一个固定的电荷状态,然后根据充放电的时间段来求出电容的容量大小。

3. 通过外部的滤波电路来获取
如果不想使用一个外部的滤波电路来帮助测量,可以使用隔离放大电路,放大电容变化中的微小细微变化,然后再将它用于测量设备中,从而获取电容容量大小。

楼主:
应该第二个方法比较好,充放电测量法,用一个电阻限制电流,然后给电容充电,测量电压的变化速度。是吧

网友A:
充放电比较精确吧

网友B(2023-04-16):
将一个已知容值的电容与待测电容并联,形成一个 RC 电路。
将一个 IO 口设为输出模式,输出高电平,通过一个电阻将 IO 口与 RC 电路连接。
计时器开始计时,并监测 IO 口的电压变化,当 IO 口输出低电平时停止计时。
根据计时器的计数值,计算出电容的充电时间。

网友C:
能想到比较好的就是充放电测量法了

网友D:
需要注意 ADC 的采样速度和精度、电压参考值等参数的设置。

网友E:
根据 RC 电路的时间常数和充电时间,计算出待测电容的容量。

网友F:
根据电容充电和放电时间的差值,判断是否有人接近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G:
通过 ADC 测量输入引脚上的电压,得到电容的充电和放电时间。

网友H:
可以使用单片机自带的定时器和计数器来测量电容的充电时间,从而计算出电容的容量。

网友I:
充放电测量法

网友J:
充放电法。

网友K:
常用测量方法是充放电方法

网友L:
个人呢建议使用充放测量法比较简单

网友M:
很好的测量电容的方法

网友N:
楼主讲解的三种方法通用性强的还是第二种

网友O:
楼主讲解的三种方法很实用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到电源稳定性、温度变化等因素对电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P:
常见的方法是利用定时器来测量电容充电或放电的时间,从而计算出电容的容量。

网友A:
可以测量电容充放电

网友Q:
怎么用单片机的ad采集口测电容两端的电压?

网友P:
RLC测量 与传统的RLC测量

网友R:
根据充电和放电的时间计算电容的容量C,公式为:C=T2/(R*(T1+T2)),其中R为充电电阻。

网友S:
利用电容充放电吧,这样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