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PID控制的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2023-02-26):
确定PID参数主要通过针对系统模型施加不同负载和抖动来优化,以有效地改善系统性能。因此,首先要仔细审查该系统的模型,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参数以衡量控制系统的优化程度(比如精确度、准确度、反应速度等)。
之后,可以根据系统性能和参数确定合理的公式,并对PID参数进行合理的修正和调整,最后使用实验方法进行测量和优化系统来确定PID参数

网友A:
PID调参是给难题。

网友B: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方法,主要有临界比例法、反应曲线法和衰减法

网友C:
方法就那几种但PID实际操作过程很复杂

网友D:
感觉参数的确定就是优化的过程

网友E:
就是慢慢优化的过程,才能具体确定

网友F:
PID算法需要调教的,只有调教好的PID算法才能更好的进行项目设计

网友G:
这个PI定参太难了,不弄又不行

网友H:
这一合理的方法合理的数字就是不断调整,有的时候经验真的是宝贵

网友I:
pid需要慢慢调教的

网友J:
可以用软件进行模拟的吧

网友K:
你可以输入一些数据,进行软件上的PID仿真的

网友L:
这个一言两语的说不清楚的,很多PID都是通过Excel将采集到的数据,寻其规律,最后才编写出来算法的

网友M:
还有数据的拟合,数据的稳定等等,都是PID做

网友N:
其实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合理公式的确定,或者是分析出公式

网友O:
正常确定参数的话,就是需要大量的实验

网友P:
对啊,首先是大量的数据,然后建模的

网友Q:
这种掺杂这数学知识的东西,真的很烧脑

网友R:
确定参数一般都是根据数据来分析出参数的

网友S:
网上是有很多PID算法的,根据人家的算法,自己分析一下,得出自己适用的,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T(2023-04-16):
自适应控制法 根据系统的实时状态和输出信息,动态调整PID参数,以适应不同的控制需求和环境变化。自适应控制法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复杂的算法,但可以实现较高的控制精度和鲁棒性。

网友U:
PID调整参数需要根据具体系统的特点和要求进行选择,同时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和试验数据进行进一步优化。

网友V:
利用系统的数学模型,将PID控制器与系统模型相结合,通过优化目标函数的方式求解最优PID参数。

网友W:
以经验为基础,根据系统的特性和实际应用经验来进行参数调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行、便于理解和实现。缺点是需要依赖丰富的经验和实际数据,并且对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稳定性要求不高。

网友U:
确定PID控制器的参数需要考虑多种因素

网友X:
在进行PID参数调整时,需要注意避免对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和损伤,以确保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Y:
即根据经验和实际情况,通过手动调整PID参数来实现期望的系统响应。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反复试验,耗时耗力。

网友Z:
慢慢优化,一点点调出来的

网友AA:
这是掺杂了高数知识了,难度不小

网友AB:
经验很重要。

网友D:
PID参数都是实际调教出来的

网友F:
PI应用的比较多D用到的比较少

网友C:
针对PID建议还是系统学习一下,听经典的控制理论

网友AC:
就是慢慢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