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晶闸管怎么用,你知道吗?

楼主(2023-02-26):
晶闸管可以用来在一个电路中开关部件。它通常由电流经过来控制。当电流穿过时,晶闸管会将电极的连接打开;否则,晶闸管会保持电极之间的连接。
使用晶闸管需要一些基本的知识和工具,如:
电池/电源
测量仪器(如电子万用表)
电路板或板材
焊接器
电气元件(如晶闸管,电容,电阻等)
通常,您需要安装(焊接)所有元件和导线,并根据您想要的设计,确定电容器的大小和晶闸管的电压范围。然后,你可以测量电路的电压和其他参数,以确保所有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并连接晶闸管来控制电源。

楼主:
晶闸管通常被用于调节电流中的电压,以实现对电力设备的控制。它们的主要优点包括非常方便的操作、低成本以及具有机械可靠性。用于控制应用的一些实例包括:

切换开关:用于控制电力线路中的负载;
高压晶闸管:用于连接不同电力系统;
平衡晶闸管:用于在电力线路上实现高效能量转移;
调节晶闸管:用于在电功率系统中将有功功率转换为无功功率;
断路器:保护电动机免受损坏。

楼主:
采用栅极驱动形式,将晶闸管的開啟電流和開啟能量都受限於放大器的特性而得以控制
采用RC阻抗延時元件,使晶闸管的控制電壓和動作開關時間完成良好的控制
采用LC電感滤波元件,有效去除晶闸管控制供電線上存在的雜訊和干擾

网友A:
晶闸管是PNPN四层半导体结构,它有三个极:阳极,阴极和门极

网友B:
晶闸管也是需要保护的,延长寿命

网友C:
可控的导电开关,与二极管相比,不同之处是正向导通首控制极电流控制

网友D:
晶闸管不是就是开关管嘛,我一般就这样用的

网友E:
一般就当个开关用的,还真没细说过

网友F:
这个晶闸管怎么测好坏?

网友G:
一直当作开关管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