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S51看门狗复位单片机

楼主(2023-02-26):
/*---------------------------------------------------------------------------------------------------------*/
/*                                                                                                    */
/* Copyright(c) 2020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Date   : June/21/2020                                                                                   */
/***********************************************************************************************************/

/************************************************************************************************************/
/*  File Function: MS51 Watchdog reset disable by modify CONFIG setting demo                                */
/************************************************************************************************************/
#include "MS51_32K.h"

/***********************************************************************

/***********************************************************************************************************/
/*    Main function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P35_QUASI_MODE;
    P00_INPUT_MODE;
    ENABLE_P00_PULLUP;
    Disable_WDT_Reset_Config();
/*----------------------------------------------------------------------------------------------*/
/* WDT Init !!! ENABLE CONFIG WDT FIRST !!!                                                     */
/* Warning:                                                                                     */
/* Always check CONFIG WDT enable first, CONFIG not enable, SFR can't enable WDT reset          */
/* Please call Enable_WDT_Reset_Config() function to enable CONFIG WDT reset                    */
/*----------------------------------------------------------------------------------------------*/
    for(i=0;i<3;i++)
    {
     P35=~P35;
     Timer0_Interrupt_Init(16000000,500,1000);
    }

    TA=0xAA;TA=0x55;WDCON|=0x07;                //Setting WDT prescale
    set_WDCON_WDCLR;                            //Clear WDT timer
    while((WDCON|~SET_BIT6)==0xFF);             //confirm WDT clear is ok before into power down mode

    set_WDCON_WDTR;                             //WDT run

    while (1)
    {
      if (P00)
      {
         Disable_WDT_Reset_Config();               //Software disable WDT reset CONFIG setting
          for(i=0;i<5;i++)
          {
            P35=~P35;
            Timer0_Interrupt_Init(16000000,50,1000);
          }
      }
      else
      {
         Enable_WDT_Reset_Config();
         set_PCON_PD;
      }
    }
}

楼主:
大家单片机项目都会启用看门狗吗?

网友A:
增加系统可靠性稳定性

网友B:
看门狗一般都会开,有好处

网友C:
开了看门狗更稳定

网友D:
大部分单片机应该都有看门狗这个功能,没有得估计还要外设

网友E:
对于单片机而言,我一般是不用看门狗的,可能项目比较简单吧,复杂的项目必须得需要了

网友F:
大概率是会用的,好处多一点

网友G:
看门狗的功能是好用的,小项目多没用过

网友H:
功能简单的不用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