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0开发无刷电机问题请教咨询

楼主(2023-02-27):
你好,我在使用N32G030控制HALL无刷电机的时候,发现下面的问题可否帮忙解答:
软硬件基本情况是:
我无刷电机是120度放置的HALL电机,4对极,24V,额定转速5000转。软件使用参考程序,硬件自己做的板子,MOS,驱动芯片,IO配置等跟Demo板一致。测量HALL信号正常,纹波很小

控制的时候,使用HALL学习功能,可以得到相序和相移,下载学习到的数据后,无刷电机可以运行,但稳定性跟速度有关系,学习到的数据只能在500转到1000转运行(80mA左右),超过1000转电流急速增大(空载500mA),2000转达到惊人的3A电流,且电机抖动严重。
后面我手动修改相移,在不同速度下配置不同的相移,可以把2000转以内的电流控制到200mA以下,但3000mA以上还是有问题。

个人分析了下代码,HALL学习的代码好像只更新了FixAge[0],FixAge[1~5]没有更新应该是0,但HAll角度计算的时候是都调用了的。贴出串口处理HALL学习的代码和学习完成后计算HALL角度的代码如下:
------------------------------------------------------------------------------------
case MT_SET_HALL_PARAM:
            #ifdef HALL_FOR_ANGLE
            pObj->HallStudy.Enable = SM_intexp(&pBuf,1);
            if(pObj->HallStudy.Enable == 1)
            {
                pBuf+=8;
                pObj->HallStudy.CurrentValue = SM_intexp(&pBuf,1) * 50;
            }
            else
            {
                for(i = 0;i<6;i++)
                pObj->HallCalc.HallFixLineSeq = SM_intexp(&pBuf,1);

              pObj->HallCalc.HallFixAngle[0] = SM_intexp(&pBuf,2);

-----------------------------------------------------------------------------------
if(pHallCalc->AngleCalTickCnt > 0)//Angel Inc
            HallAngle = pHallCalc->HallFixAngle[pHallCalc->Index] + pHallCalc->HallAngleOffset  + IncSet;
        else//Angel Dec
            HallAngle = pHallCalc->HallFixAngle[pHallCalc->IndexOld] + pHallCalc->HallAngleOffset  - IncSet;
---------------------------------------------------------------------------------------
会不会这段代码有缺陷造成的了?不过我修改过更新全部FixAngle好像也差不多。

还有其他原因吗?比如电机4个对极的相移不同?电机Hall信号延时相移与转速有关?麻烦大家帮忙解答解答,多谢!!

网友A(点评):
单个带霍尔的电机,其相序和相移是固定的,可以先通过三相两两通电的方式去确定霍尔与转子位置的对应关系(这个网上都有资料),确定好相序后再去微调相移。相序相移整对了(工作电流最小的时候),低速高速都能转

网友B:
这个可以防止死区吗?还是不可以?

楼主:
相序肯定是没问题了,相移确实每对磁极不同,我做了个数组,测量如下:
730B B144 2661 BC85 97C6 6DDC       D403 C246 C55D 847E 7CC9 93D9      1007 7948 DC56 2683 B4C7 B4D3      300E D547 8F5A 0289 3AC5 84D7
300B A744 2561 BF85 92C6 94DC       E303 AA46 C65D 827E 79C9 92D9      1607 8148 C556 1783 BDC7 B9D3       1B0E CC47 7B5A AD88 19C5 7FD7
0F0B A944 0761 C085 90C6 80DC      EC03 A346 CE5D 907E 6FC9 92D9        2007 8048 CE56 1B83 D3C7 C3D3       190E CF47 7C5A AC88 34C5 2AD7
210B B544 2161 B485 92C6 69DC      DC03 CE46 D25D 8F7E 5FC9 93D9       1107 7E48 DA56 1983 9EC7 8DD3       2E0E BC47 525A A088 23C5 90D7
150B A644 1261 B285 85C6 57DC      D303 9B46 A35D 827E 4AC9 84D9      1407 7548 A456 FA82 AEC7 8CD3       100E 9F47 5C5A 7F88 F1C4 6ED7

数据是LSB,高两位在后面比如730B实际是0x0b73。每一行第1组为第1个磁极6个山区相移,每一行第2组为第2个磁极6个山区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防止死区吗?还是不可以?

四区可以软件设置也可以硬件预Driver配置

网友C(2023-08-18):
你国民电机的软件参考程序是在哪里找的呀 求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国民电机的软件参考程序是在哪里找的呀 求助

跟别人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