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M0+系列的主频是不是到84MHZ?

楼主(2023-02-27):
CM0+系列的主频是不是到84MHZ?
另外,不加外部晶振,这样的操作,可以吗?

网友A:
针对CW32,不建议MCU超频工作,与晶振的内置/外置无关。

网友B(2023-04-13):
不加外部晶振的话,主频这么高,估计会不太稳定哦

网友C:
可以用内置晶振的,这没关系

网友D:
超频的话可以小超一下吧,保证芯片不挂掉就行呗

网友D:
不加外部晶振肯定可以啊,有内置晶振的

网友E:
用内置晶振的话,容易不稳定吧,尤其是高速通信的情况下

网友F:
没问题,用内置晶振也可以

网友G:
主频多少我还真就给忘记了,可以看手册的,其实

网友H:
超频也没啥的,就是你需要多测测才行

网友I:
CM0标称频率打不到这么高

网友J:
不加外部晶振的话,你工作环境建议要合理些,不然内置晶振温漂之类的,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K:
还是能用外置晶振就用外置吧,稳定一些

网友L:
内置晶振应该到不了这么高主频,建议结合手册文件进行选择

网友M:
不是所有CM0系列的微控制器主频都能到达84MHz

网友N:
同一系列的微控制器,不同的封装和工艺也会影响主频的最大值。

网友O:
应参考具体的数据手册或参考资料,以确定微控制器的最大主频。

网友P:
Cortex-M0内核,最高主频可达48MHz

网友M:
主频的最大值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