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通信的几种方式

楼主:
今天我们一起来来聊一聊串口通讯。串口通讯呢有很多种方式。
先来第一种。
第一种串口通讯呢就是在两个芯片之间,将TXRX反接就能实现互通,并且一定要GNDGND相连接。做好电压对比。
每一个通讯数据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起始位。
每一次传输都是由低电平为起始位开始,第二部分高电结束位(停止位),第三部分中间的八数字类。可以为数字1也可以为数字0,有八个数字位,正好代表一个字节,可以输出256个不同的信息。
什么是波率呢?就是我们写入开发板时的9600 19200 38400 115200
举个例子,9600就是在一秒的一秒钟的时间内,串口可以传输9600个高低电平,也就是12兆。串口逻辑采用的是TTL逻辑,T晶体管T晶体管L逻辑。要想完成通讯就得在同一个频率上。
TTL输出的高电平范围是52.4伏,低电平为00.4伏。
也就是说,高电平最低不能低于2.4伏。低电平最高不能高于0.4伏。这就造成他的抗干扰能力很弱,如果有静电,很可能把一位低电变高,形成干扰。这就导致了传输距离很短,它的传输距离有效距离一米。
为了提高串口通讯的距离稳定性。
第二种RS232通讯
美国串口通讯工工业联盟制定了新的一种标准RS232串口通讯标准。RS232通讯标准,是原基础上加入MAX232芯片,进行输出的。TTL输入给MAX232芯片信号的,输出正12到负12伏的RS232信号RS232信号通过MAX232芯片转化为5伏到0伏的TTL信号,可以互为转换。
也就是说,他将高低电的范围均提高至12伏到-12伏。RS232的高电位为15伏到3伏。低电平范围为-3-15。也就是说,高电瓶最低。不能低于3,低电,最高不能高于-3。这种通讯。还是数字信号。虽说看上去引脚变多了,其实最基本的信号传输只需要三根线即可。
好处就是抗干扰能力有所增强,通讯距离有所提高,可以达到15米。速率有20兆,也就是19200波特率。
第三种RS485通讯
为了传输更远的距离又有了RS485
RS485通讯将TTL串口信号通过485芯片转变为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只需要两根线传输。举例来说。
AB同为信号。当AB在某一节点的时候。A大于B的时候,代表0
B大于A的时候代表为1RS485转换芯片可以将TTL信号转换为RS485信号也可以将RS485信号转换为TTL信号,互转信号,优点就是抗干扰能力强,用两根信信号线的差值来代表逻辑信号01。而且两根线采用双绞线模式缠绕在一起,如果受到干扰,也是两根线同时受到干扰,所以差分信号不会改变。
传输距离得到了明显著的提高,可以达到了1200米。
频率各可以达到了50兆。485通讯是半双工通讯。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它只能接收信号或者只能发送数据。这样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进行一的组网通讯。串口通讯和232通讯只能进行点对点的通讯485可以进行组网通讯。
通讯RS232通讯RS485通讯只是定义了物理层面,规定了电标准,对编程没有影响。所以对编程没有太大的影响。
通信方式还有很多,这只是一部分。

网友A(2023-02-27):
常用485通讯

网友B:
用过RS232/RS485,期待详细资料分享。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