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MM32无法进行烧写

楼主(2023-02-27):
近期做相关MM32的PCB板调试工作,程序编写之后无法下载,识别不到硬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A:
楼主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下载的jlink出问题了,也是识别不到MCU硬件

网友B:
楼主,可以再确认一下MM32 MCU最小系统硬件是不是都齐全

网友C:
检查下是不下载器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对flash不正确操作

网友E:
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F:
正常不应该的,主要看你线接错了没有

网友G:
你可以看看供电方面,也许会有问题

网友H:
造成这种情况可太多了,很多都是操作不规范引起的

网友I:
你这PCB设计的没啥问题吧?

网友J:
识别不到硬件的话,一般就是硬件没接触正确,或者硬件芯片坏掉了

网友K:
你连接芯片的时候需要注意rst也要接在仿真器上

网友L:
看看接线方面吧,一般都是接线出错就会这样

网友M:
程序编译的都是正确的吗?还有识别不到硬件的话,就是硬件毛病吧,你换个硬件试试

网友N:
很多都是因为主板没供电,或者主板电路设计有问题,接线出错等引起识别不到硬件的

网友O(2023-04-15):
不能烧写首先保证电源正常,该接的都接了;烧录口是否被当做GPIO了,此时连接要多试几次,长按复位键释放同时进行连接

网友P:
把MM32电源断掉,把烧写环境关掉,烧写器拔掉,在重新上电进行烧写,若还是烧写不了,则很有可能是MM32被写坏了进入锁死状态了。

网友Q:
检查连线,是不是线接错了或者没有接好

网友R(2023-06-13):
很可能是连线有问题才识别不到的

网友S(2023-07-13):
识别不到硬件的话,一般就是硬件没接触正确

网友T:
或者硬件芯片坏掉了

网友U:
程序编译的都是正确的吗?

网友V:
还有识别不到硬件的话,就是硬件毛病吧,你换个硬件试试

网友W:
不能烧写首先保证电源正常,该接的都接了;

网友X:
烧录口是否被当做GPIO了,此时连接要多试几次,长按复位键释放同时进行连接

网友Y:
把MM32电源断掉,把烧写环境关掉,烧写器拔掉,在重新上电进行烧写

网友Z:
若还是烧写不了,则很有可能是MM32被写坏了进入锁死状态了。

网友AA:
用的什么下载接口?识别不到硬件的话,检查一下接口链接。

网友AB(2023-09-11):
应该是不正常的,主要看你是不是接错了线

网友AC:
操作闪光灯是否不正确

网友AD:
检查是否有未下载设备的问题

网友AE:
你可以检查一下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AF: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太多,其中很多都是由于操作不当造成的

网友AG:
在连接芯片时,需要注意其余部分也应连接到仿真器

网友AH:
检查接线是否接错或不正确

网友AI:
电路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AJ(2023-10-17):
不能下载程序,先检查一下硬件上是否OK,包括仿真器连接线。

网友AK:
如果不能识别硬件,通常是由于不正确的硬件接触

网友AL(2023-11-21):
很有可能是连接出了问题,导致它无法被识别

网友AM:
如果你不能识别硬件,那只是硬件问题。

网友AN(2024-02-06):
首先,确保电源正常,所有需要连接的都已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