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全志 V85x E907 RISC-V小核开发与使用

楼主(2023-02-27):
v85x 平台包括了 V853, V853s, V851s, V851se。 s后缀代表芯片内封了DDR内存,e后缀代表芯片内封 ephy。拥有 Cortex-A7 core@900MHz, RISC-V@600MHz 和一个 0.5TOPS(VIP9000PICO_PID0XEE, 567MACS, 576 x 348M x 2 ≈ 500GOPS) 的 NPU。其中的 RISC-V 小核心为 平头哥玄铁E907
E907 平台
玄铁E907 是一款完全可综合的高端 MCU 处理器。它兼容 RV32IMAC 指令集,提供可观的整型性能提升以及高能效的浮点性能。E907 的主要特性包括:单双精度浮点单元,以及快速中断响应。
在V85x平台中使用的E907为RV32IMAC,不包括 P 指令集。
V85x 平台框图V851s
芯片架构图
相关内存分布
E907 子系统框图
V853 的异构系统通讯在硬件上使用的是 MSGBOX,在软件层面上使用的是 AMP 与 RPMsg 通讯协议。其中 A7 上基于 Linux 标准的 RPMsg 驱动框架,E907基于 OpenAMP 异构通信框架。
AMP 与 RPMSG
V853 所带有的 A7 主核心与 E907 辅助核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核心,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性能,协同完成某一任务,所以在不同的核心上面运行的系统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架构的核心以及他们上面所运行的软件组合在一起,就成了 AMP 系统 (A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System, 异构多处理系统)。
由于两个核心存在的目的是协同的处理,因此在异构多处理系统中往往会形成 Master - Remote 结构。主核心启动后启动从核心。当两个核心上的系统都启动完成后,他们之间就通过 IPC(Inter Processor Communication)方式进行通信,而 RPMsg 就是 IPC 中的一种。
在AMP系统中,两个核心通过共享内存的方式进行通信。两个核心通过 AMP 中断来传递讯息。内存的管理由主核负责。
软件适配
这部分使用BSP开发包即可,配置设备树如下:
reserved-memory {                               // 配置预留内存区间        e907_dram: riscv_memserve {                 // riscv 核心使用的内存                reg = <0x0 0x43c00000 0x0 0x00400000>;  // 起始地址 0x43c00000 长度 4MB                no-map;        };        vdev0buffer: vdev0buffer@0x43000000 {       // vdev设备buffer预留内存                compatible = "shared-dma-pool";                reg = <0x0 0x43000000 0x0 0x40000>;                no-map;        };        vdev0vring0: vdev0vring0@0x43040000 {       // 通讯使用的vring设备0                reg = <0x0 0x43040000 0x0 0x20000>;                no-map;        };        vdev0vring1: vdev0vring1@0x43060000 {       // 通讯使用的vring设备1                reg = <0x0 0x43060000 0x0 0x20000>;                no-map;        };};e907_rproc: e907_rproc@0 {                      // rproc相关配置        compatible = "allwinner,sun8iw21p1-e907-rproc";        clock-frequency = <600000000>;        memory-region = <&e907_dram>, <&vdev0buffer>,                                <&vdev0vring0>, <&vdev0vring1>;        mboxes = <&msgbox 0>;        mbox-names = "mbox-chan";        iommus = <&mmu_aw 5 1>;        memory-mappings =                        /* DA                  len         PA */                        /* DDR for e907  */                        < 0x43c00000 0x00400000 0x43c00000 >;        core-name = "sun8iw21p1-e907";        firmware-name = "melis-elf";        status = "okay";};rpbuf_controller0: rpbuf_controller@0 {        // rpbuf配置        compatible = "allwinner,rpbuf-controller";        remoteproc = <&e907_rproc>;        ctrl_id = <0>;        /* index of /dev/rpbuf_ctrl */        iommus = <&mmu_aw 5 1>;        status = "okay";};rpbuf_sample: rpbuf_sample@0 {        compatible = "allwinner,rpbuf-sample";        rpbuf = <&rpbuf_controller0>;        status = "okay";};msgbox: msgbox@3003000 {                       // msgbox配置        compatible = "allwinner,sunxi-msgbox";        #mbox-cells = <1>;        reg = <0x0 0x03003000 0x0 0x1000>,                <0x0 0x06020000 0x0 0x1000>;        interrupts = <GIC_SPI 0 IRQ_TYPE_LEVEL_HIGH>,                                <GIC_SPI 1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clk_msgbox0>;        clock-names = "msgbox0";        local_id = <0>;        status = "okay";};e907_standby: e907_standby@0 {        compatible = "allwinner,sunxi-e907-standby";        firmware = "riscv.fex";        mboxes = <&msgbox 1>;        mbox-names = "mbox-chan";        power-domains = <&pd V853_PD_E907>;        status = "okay";};内存划分
在设备树配置小核心使用的内存,包括小核自己使用的内存,设备通信内存,回环内存等等,这里E907 运行在 DRAM 内。内存起始地址可以在数据手册查到。
通常来说我们把内存地址设置到末尾,例如这里使用的 V851s,拥有 64MByte 内存,则内存范围为 0x40000000 - 0x44000000,这里配置到 0x43c00000 即可。对于 V853s 拥有 128M 内存则可以设置到 0x47C00000,以此类推。对于交换区内存则可以配置在附近。
reserved-memory {                               // 配置预留内存区间        e907_dram: riscv_memserve {                 // riscv 核心使用的内存                reg = <0x0 0x43c00000 0x0 0x00400000>;  // 起始地址 0x43c00000 长度 4MB                no-map;        };        vdev0buffer: vdev0buffer@0x43000000 {       // vdev设备buffer预留内存                compatible = "shared-dma-pool";                reg = <0x0 0x43000000 0x0 0x40000>;                no-map;        };        vdev0vring0: vdev0vring0@0x43040000 {       // 通讯使用的vring设备0                reg = <0x0 0x43040000 0x0 0x20000>;                no-map;        };        vdev0vring1: vdev0vring1@0x43060000 {       // 通讯使用的vring设备1                reg = <0x0 0x43060000 0x0 0x20000>;                no-map;        };};
然后需要配置下 e907 的链接脚本,找到 e907_rtos/rtos/source/projects/v851-e907-lizard/kernel.lds 将 ORIGIN 配置为上面预留的内存。
MEMORY{   /*DRAM_KERNEL: 4M */   DRAM_SEG_KRN (rwx) : ORIGIN = 0x43c00000, LENGTH = 0x00400000}
然后配置小核的 defconfig 位于 e907_rtos/rtos/source/projects/v851-e907-lizard/configs/defconfig 配置与其对应即可。
CONFIG_DRAM_PHYBASE=0x43c00000CONFIG_DRAM_VIRTBASE=0x43c00000CONFIG_DRAM_SIZE=0x0400000配置启动小核
配置启动小核的流程如下,这里只讨论使用 linux 启动小核的情况,不讨论快启相关。
  • 加载固件
    • 调用 firmware 接口获取文件系统中的固件
    • 解析固件的 resource_table 段,该段有如下内容
      • 声明需要的内存(Linux 为其分配,设备树配置)
      • 声明使用的 vdev(固定为一个)
      • 声明使用的 vring(固定为两个)
    • 将固件加载到指定地址
  • 注册 rpmsg virtio 设备
    • 提供 vdev->ops(基于 virtio 接口实现的)
    • 与 rpmsg_bus 驱动匹配,完成 rpmsg 初始化
  • 启动小核
    • 调用 rproc->ops->start

1. 加载固件
驱动位于 kernel/linux-4.9/drivers/remoteproc/sunxi_rproc_firmware.c
首先调用 sunxi_request_firmware 函数
int sunxi_request_firmware(const struct firmware **fw, const char *name, struct device *dev){        int ret, index;        struct firmware *fw_p = NULL;        u32 img_addr, img_len;        ret = sunxi_find_firmware_storage();        if (ret < 0) {                dev_warn(dev, "Can't finded boot_package head\n");                return -ENODEV;        }        index = ret;        ret = sunxi_firmware_get_info(dev, index, name, &img_addr, &img_len);        if (ret < 0) {                dev_warn(dev, "failed to read boot_package item\n");                ret = -EFAULT;                goto out;        }        ret = sunxi_firmware_get_data(dev, index, img_addr, img_len, &fw_p);        if (ret < 0) {                dev_err(dev, "failed to read Firmware\n");                ret = -ENOMEM;                goto out;        }        *fw = fw_p;out:        return ret;}
驱动会从固件的特定位置读取,使用函数 sunxi_find_firmware_storage,这里会去固定的位置查找固件,位置包括 lib/firmware,/dev/mtd0. /dev/mtd1, /dev/mmcblk0 等位置。对于Linux启动我们只需要放置于 lib/firmware 即可。
static int sunxi_find_firmware_storage(void){        struct firmware_head_info *head;        int i, len, ret;        loff_t pos;        const char *path;        u32 flag;        len = sizeof(*head);        head = kmalloc(len, GFP_KERNEL);        if (!head)                return -ENOMEM;        ret = sunxi_get_storage_type();        for (i = 0; i < ARRAY_SIZE(firmware_storages); i++) {                path = firmware_storages.path;                pos = firmware_storages.head_off;                flag = firmware_storages.flag;                if (flag != ret)                        continue;                pr_debug("try to open %s\n", path);                ret = sunxi_firmware_read(path, head, len, &pos, flag);                if (ret < 0)                        pr_err("open %s failed,ret=%d\n", path, ret);                if (ret != len)                        continue;                if (head->magic == FIRMWARE_MAGIC) {                        kfree(head);                        return i;                }        }        kfree(head);        return -ENODEV;}2. 配置时钟
配置clk与小核的 boot 选项,驱动位于kernel/linux-4.9/drivers/remoteproc/sunxi_rproc_boot.c 可以自行参考
struct sunxi_core *sunxi_remote_core_find(const char *name);int sunxi_core_init(struct sunxi_core *core);void sunxi_core_deinit(struct sunxi_core *core);int sunxi_core_start(struct sunxi_core *core);int sunxi_core_is_start(struct sunxi_core *core);int sunxi_core_stop(struct sunxi_core *core);void sunxi_core_set_start_addr(struct sunxi_core *core, u32 addr);void sunxi_core_set_freq(struct sunxi_core *core, u32 freq);使用 DEBUGFS 加载固件
由于已经对外注册了接口,这里只需要使用命令即可启动小核心。假设小核的elf名字叫e907.elf 并且已经放置进 lib/firmware 文件夹
echo e907.elf > /sys/kernel/debug/remoteproc/remoteproc0/firmwareecho start > /sys/kernel/debug/remoteproc/remoteproc0/stateE907 小核开发
这里提供了一个 RTOS 以供开发使用,此 RTOS 基于 RTT 内核。地址 https://github.com/YuzukiHD/Yuzukilizard/tree/master/Software/BSP/e907_rtos
同时,docker 镜像内也已包含此开发包,可以直接使用。
搭建开发环境使用 DOCKER
直接拉取 gloomyghost/yuzukilizard 即可
docker pull gloomyghost/yuzukilizard
独立搭建开发环境
使用 git 命令下载(不可以直接到 Github 下载 zip,会破坏超链接与文件属性)
git clone --depth=1 https://github.com/YuzukiHD/Yuzukilizard.git
然后复制到当前目录下
cp -rf Yuzukilizard/Software/BSP/e907_rtos/ . && cd e907_rtos
下载编译工具链到指定目录
cd rtos/tools/xcompiler/on_linux/compiler/ && wget https://github.com/YuzukiHD/Yuzukilizard/releases/download/Compiler.0.0.1/riscv64-elf-x86_64-20201104.tar.gz && cd -
编译第一个 elf 系统
进入 rtos/source 文件夹
cd rtos/source/
应用环境变量并加载方案
source melis-env.sh;lunch
然后直接编译即可,他会自动解压配置工具链。编译完成后可以在 ekernel/melis30.elf 找到固件。
make -j
配置小核系统
小核的编译框架与 kernel 类似,使用 kconfig 作为配置项。使用 make 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
其余使用与标准 menuconfig 相同这里不过多赘述。
小核使用小核使用 UART 输出 console
首先配置小核的 PINMUX 编辑文件 e907_rtos/rtos/source/projects/v851-e907-lizard/configs/sys_config.fex 这里使用 UART3 , 引脚为PE12, PE13 , mux 为 7
[uart3]uart_tx         = port:PE12<7><1><default><default>uart_rx         = port:PE13<7><1><default><default>
然后配置使用 uart3 作为输出,运行 make menuconfig 居进入配置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Melis Source Support  --->                         [*] Support Serial Driver                 SoC HAL Drivers  --->                         Common Option  --->                                 [*] enable sysconfig                // 启用读取解析 sys_config.fex 功能                         UART Devices  --->                                 [*] enable uart driver              // 启用驱动                                 [*]   support uart3 device          // 使用 uart3                                 (3)   cli uart port number          // cli 配置到 uart3 Subsystem support  --->         devicetree support  --->                 [*] support traditional fex configuration method parser. // 启用 sys_config.fex 解析器
到 linux 中配置设备树,将设备树配置相应的引脚与 mux
如果设备树不做配置引脚和 mux,kernel会很贴心的帮你把没使用的 Pin 设置 io_disable 。由于使用的是 iommu 操作 UART 设备,会导致 io 不可使用。如下所示。
此外,还需要将 uart3 的节点配置 disable,否则 kernel 会优先占用此设备。
&uart3 {        pinctrl-names = "default", "sleep";        pinctrl-0 = <&uart3_pins_active>;        pinctrl-1 = <&uart3_pins_sleep>;        status = "disabled";};
如果配置 okay 会出现以下提示。
uart: create mailbox failuart: irq for uart3 already enableduart: create mailbox fail
启动小核固件后就可以看到输出了
核心通讯建立通讯节点
启动小核后,使用 eptdev_bind test 2 建立两个通讯节点的监听,可以用 rpmsg_list_listen 命令查看监听节点。
然后在 Linux 内创建通讯节点,由于我们上面启用了两个监听所以这里也开两个节点
echo test > /sys/class/rpmsg/rpmsg_ctrl0/openecho test > /sys/class/rpmsg/rpmsg_ctrl0/open
然后就可以在 /dev/ 下看到通讯节点 /dev/rpmsg0,/dev/rpmsg1
也可以在小核控制台看到节点的建立
核心通讯Linux -> e907
可以直接操作 Linux 端的节点,使用 echo 写入数据
echo "Linux Message 0" > /dev/rpmsg0echo "Linux Message 0" > /dev/rpmsg1
小核即可收到数据
e907 -> Linux
使用命令 eptdev_send 用法 eptdev_send <id> <data>
eptdev_send 0 "E907 Message"eptdev_send 1 "E907 Message"
在 Linux 侧直接可以读取出来
cat /dev/rpmsg0cat /dev/rpmsg1
可以一直监听,例如多次发送数据
Linux 侧获得的数据也会增加
关闭通讯
Linux 侧关闭,操作控制节点,echo <id> 给节点即可
echo 0 > /sys/class/rpmsg/rpmsg_ctrl0/closeecho 1 > /sys/class/rpmsg/rpmsg_ctrl0/close
同时 E907 也会打印链接关闭
rpmsg 需知
  • 端点是 rpmsg 通信的基础;每个端点都有自己的 src 和 dst 地址,范围(1 - 1023,除了
    0x35)
  • rpmsg 每次发送数据最大为512 -16 字节;(数据块大小为 512,头部占用 16 字节)
  • rpmsg 使用 name server 机制,当 E907 创建的端点名,和 linux 注册的 rpmsg 驱动名一
    样的时候,rpmsg bus 总线会调用其 probe 接口。所以如果需要 Linux 端主动发起创建端
    点并通知 e907,则需要借助上面提到的 rpmsg_ctrl 驱动。
  • rpmsg 是串行调用回调的,故建议 rpmsg_driver 的回调中不要调用耗时长的函数,避免影
    响其他 rpmsg 驱动的运行
自定义小核 APP
小核的程序入口位于 e907_rtos/rtos/source/projects/v851-e907-lizard/src/main.c
#include <stdio.h>#include <openamp/sunxi_helper/openamp.h>int app_entry(void *param){    return 0;}
可以自定义小核所运行的程序。
自定义小核命令
SDK 提供了 FINSH_FUNCTION_EXPORT_ALIAS 绑定方法,具体为
FINSH_FUNCTION_EXPORT_ALIAS(<函数名称>, <命令>, <命令的描述>)
例如编写一个 hello 命令,功能是输出 Hello World,描述为 Show Hello World
int hello_cmd(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printf("Hello World\n");}FINSH_FUNCTION_EXPORT_ALIAS(hello_cmd, hello, Show Hello World)
即可在小核找到命令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