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的MCU能够UART自动波特率校准嘛?

楼主(2023-02-27):
目前经常会用到MCU的UART串口模块做产品功能方面的调试或主从机通信,UART自动波特率校准能够减少波特率不一致导致的通讯问题,请问灵动的MCU那些能够UART自动波特率校准,具体的实现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MM32F013x 系列支持自动校准

网友B:
MM32F013x 支持

网友C:
MM32F013x 系列的UART硬件自适应波特率

网友D:
其实我也想知道自动校准的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定义一个关键词,比如AT,然后你就修改本身的波特率来对比是不是AT,如果验证对了的话波特率就是这个。

网友F:
UART硬件波特率自适应检测首个通信字节的位宽(1bit、2bit、4bit、8bit),检测前一个边沿和后一个边沿之间的位长,即检测前一个边沿为下降沿,后一个边沿为上升沿或前一个边沿为下降沿,后一个边沿为下降沿,可通过软件灵活配置。

网友G:
我觉得自动校准这种操作并没什么意思

网友H:
网上有很多自动校准的例子的,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网友I:
自动校准波特率有啥含义么?东西不都是自己的么,协议也是自己的,波特率固定不就好了么

网友J:
基本都是有协议在的,不然是不实现不了的

网友K:
估计是里面有源码吧,你可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L:
我理解的实现过程就是发个标记,然后匹配就好了

网友M:
这个不我知道灵动那个支持,你可以去问问灵动的FAE

网友N:
自己写个自动校准函数不就好了么

网友O(2023-04-15):
一些硬件设备自带波特率检测功能

网友P:
什么叫自动波特率?

网友Q:
UART通讯的波特率的误差范围有没有标准

网友R:
灵动的MCU UART波特率最快能达到1Mbps吗

网友S:
可以实现硬件波特率自适应

网友T:
https://aijishu.com/a/1060000000156728

网友:
轮询法与中断法函数接口保持一致吧

网友U:
通过定时器,连续检测UART输入引脚RXD上的电平变化,以达到波特率自适应。

网友V(2023-06-08):
这个自动校准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W:
速率自动识别是靠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X:
好像主要是靠软件来自适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