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瞬时电压、电流?

楼主(2023-02-27):
使用使stm32如何测出瞬时脉冲电压电流?

网友A:
示波器,电压探头+电流探头

网友B:
stm32 先查新华字典,将 测出、瞬时、脉冲、电压、电流转换为操作函数。

网友C:
看峰值是几个纳秒还是几个毫秒?纳秒级,外加峰值保持电路,毫秒级就不需要了,调高采用率就行

网友D:
没有脉冲参数的,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峰值是几个纳秒还是几个毫秒?纳秒级,外加峰值保持电路,毫秒级就不需要了,调高采用率就行 ...

感谢指点

网友E:
stm32测脉冲,M0谢列最多测到几十US的信号,再小就找不到了。
M3以后的芯片或stm32F4以上的时钟超过200MHz以上的可以可以考虑测量US级

网友F(2023-04-02):

用示波器,选定个触发模式就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