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什么是超声波测距模块?如何应用?一起来看看吧

楼主:
  什么是超声波呢?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通过仿生学就是动物的蝙蝠研制而出来的。根据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然后测量、发射到接收的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出被测物体的距离。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为340米每秒。他的应用有很多比如汽车的倒车雷达,飞机上的雷达等等。
天我们就自己动手做一个超声波检测距离的小玩意儿。由此来进来学习什么是超声波模块,如何将数据直接显示到屏幕上。超声波模块是如何进行能进行超声波检测的。

这里呢是一个超声波检测模块,它的精度在5060厘米精度内它属于厘米级别类的测试模块。看这一个有两个大眼睛的模块,就是超声波模块,它有一个眼睛是发射超声波机,一个眼睛接收超声波关机。

如果你想让他测试58米甚至更远的距离,那你就需要选择更高级更高端的检测模块。
接线呢也非常简单,VCC接正GNDTRIG接发射机端口,ECHO接收接收接口。

这里一定要记住,电源千万不能接反.因为超声波模块。接反电源后会发热严重,有烧坏模块的可能。也有可能直接将主板烧坏,一定要确认电源连接正确。切记切记。硬件连接好后,我们进行下一步编写程序。

如果不用米思齐使用超声波模块就得写一大串的函数在里面。米思齐非常适合初学者。他将这里的模块化全都展现给你,只是需要根据需求将端口信息连入即可。

我们用串口打印一下超声波模块输出的数据。

程序编好了,我们连接上看一看。
显示数据是0”这是咋回事?
经过检查是发射和接收端插反了,我们这次再看看

嗯,数据出来了。
好了,那我们再想一想。既然超声波块模块没有问题了,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应该想到就应该用一个显示模块去显示它。我们总不能扛着电脑,带着超声波模块去进行测试和学习。

今天我们还是还是用0.96OLED屏进行显示。
我们先将这个。上一段程序进行保存,将之前学过的LED显示屏驱动的。点亮的过程中的屏方式进行。拖拽过来。进行复制。先初始化端口确认通讯通讯地址。
然后对屏幕进行设置。将显示信息这块更改为超声波输数据出。超声波检测模块检测的距离。程序写好了,
我们写入看一看吧。
屏幕点亮,我们看一看输出,输出数字了。但是这样看起来既不美观,又不方便。
我们可以将屏幕进行再设计,再美观一下。比如说加入距离,加入单位。
好,我们重新设置。将显示程序那里的加入连接字符,在显示的前面加上“距离”,“:”在后面加上“CM然后进行显示看一看。

这次是不是看的就专业多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断开电脑给他一个单独的供电。
这里就是我们就手动自己做好了一个超声波测距尺。这样用起来是不是也很方便呢?我们通过动手能力。学习了超声波模块的使用,以及超声波模块的数据显示到屏幕上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

要不要和我一起做起来?

网友A(2023-02-28):
标题起得有点大:楼主介绍的是超声波测距模块,还有超声波加湿模块,超声波清洗模块等

网友B(点评):
已经修改过来了。

网友C:
这个是很传统的超声测距传感器了,学生时代就用的这个测距,精度和稳定性都很低的。

网友B(点评):
一看就是电子专业大佬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