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请问串口IAP的疑问

楼主:
请问串口IAP的疑问:
当引导APP 切换至 APP1 APP2;
大家是更新APP2 的区域,然后拷贝到APP1 吗?

网友A(2023-02-27):
通常直接更新APP1区。当然,如果MCU的flash空间足够容纳2份APP1/2代码,先更新再拷贝,自然也是ok的。

网友B(2023-04-12):
不用APP2的,直接搞到APP1之中

网友C:
其实看 IAP的程序是自己写还是原厂给的,原厂给的好像就是直接刷新的

网友D:
建议是写在APP2之中,可以拷贝也可以直接跳转

网友E:
这个如果是存储够大,可以做双块备份的,这样安全性很好

网友F:
都行啊,这个看你程序业务逻辑的,随意

网友G:
串口烧录其实都不属于在线升级了,当然能省点空间就省点空间啦

网友H:
不用往APP2之中写,直接写APP1就可以了

网友I:
串口没必要做双备份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J:
你是想让程序不间断工作么?如果这样的话,就需要有APP2的存在的

网友K:
我是直接往APP1之中拷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