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小华F460有HAL库吗

楼主(2023-02-27):
请问一下小华F460有HAL库吗

网友A:
有个配置工具的,XHcode,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B:
感觉hal的库运行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C:
这个没有hal的库函数。

网友D:
只见过标准库的。

网友E:
没有见过hal的库代码。

网友F:
这个直接使用寄存器或者标准函数操作吧。

网友G(2023-04-09):
F460代码应该兼容st的。

网友H:
没有hal的。

网友I:
这个可以直接使用函数操作。

网友:
标准固件库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