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请问带DAC的IC 有么?

楼主(2023-02-27):
AC, DAC, ic
请问带DAC的IC 有么?
如果使用PWM代替DAC,是必须加运放吗?

网友A:
芯源暂时没有带DAC的MCU;使用PWM代替DAC,需要增加滤波电路,阻容即可实现,采用运放主要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B(2023-04-11):
芯源暂时还没有呢,DAC可以用外置的IC拓展

网友C:
PWM代替DAC?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D:
加运放应该是要的吧

网友E:
你要分析加运放的作用什么,再说是否必须呗

网友F:
我看选型手册上应该没有DAC吧

网友G:
加运放就是为了放大作用,所以基本还是加个比较好

网友H:
也不是必须要加运放的

网友I:
一般PWM也达不到多少功率的,所以加运放必须的

网友J:
DAC是真没有,不知道为啥不加DAC呢?

网友K:
建议是加个运放比较合理

网友L:
确实DAC目前都是专门的IC

网友M(2023-12-12):
需要资料加我VX:sen961648

网友N:
带DAC(数字模拟转换器)的IC是存在的。

网友O:
应该是有的,请楼主自行查阅

网友P:
现在这个硬件很发达,肯定有相关的硬件

网友Q:
芯源暂时没有带DAC的MCU;使用PWM代替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