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正常供电,无法烧录

楼主(2023-02-27):
参考官方提供的原理图,自己画的AT32F403A的板子,板子供电正常,但是插上线与电脑连接时没反应,同时板子上AT_LINK_EZ烧录那块相关的灯也一个不亮,无法烧录

网友A:
如果光是上面的图,DCC5V_C3只连接了两个USB接口,压根就没把电送过去

楼主: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模块没截出来,DVCC5V_C3转到DVCC3V3_C3,然后主控那一块,DVCC3V3_C3经过一个0欧电阻转为DVCC3V3_C31给烧录和主控供电,然后现在也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芯片供上电之后,芯片连晶振的引脚应该有电压,现在测晶振没起振。

网友B:
烧录AT  Link  EZ固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录AT  Link  EZ固件没

你好,这个固件的作用是什么,好像没整过,用开发板的时候可以直接烧录,这个固件是在第一次供电的时候先用这个固件吗

网友B:
没有下载固件,芯片就是空片子,当然动不起来。
如附件,是AT Link EZ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下载固件,芯片就是空片子,当然动不起来。
如附件,是AT Link EZ相关资料. ...

我这个打开保存的时候显示操作失败,开发板和自己的板子都试了一下

网友B:
如文档里描述,需要你先有个AT Link,才可以下载AT Link EZ固件。你的界面表示AT Link并没有连接上。
详细的,可以找雅特力FAE申请提供协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文档里描述,需要你先有个AT Link,才可以下载AT Link EZ固件。你的界面表示AT Link并没有连接上。
详细 ...

老哥,AT32用jlink也可以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打开保存的时候显示操作失败,开发板和自己的板子都试了一下

你如果用开发板打开都是操作失败,应该重点检查你的硬件,换USB线试试,或者看看AT-LINK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