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P3302DJ发热

楼主(2023-02-27):
MP3302DJ发热,电感啸叫,不知啥原因.

楼主:
MP3302DJ用丝印(N6JB)的发热,用丝印(N6NP)就正常点亮液晶.不同的丝印不一样吗?

楼主:
两种丝印型号的只有丝印N6NP的正常.为了验证又网购了丝印N6JB的还是发热.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神奇啊

网友B(2024-04-15):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C: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D: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E: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F: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G: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H: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I: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J: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K: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