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AD73311管脚详解

楼主(2023-02-27):
AD, DA, spi
AD73311是一款多通道,16位模数转换器 (ADC),它的引脚功能如下:

  • AD0 - 这是ADC的片选输入。当它被拉低时,表示启用ADC转换。当AD0高电平时,ADC处于待机模式。
  • CS - 这是芯片选择输入,用于与SPI总线通信。
  • SCLK - 这是串行时钟输入,用于与SPI总线通信。
  • SDATA - 这是串行数据输入,用于与SPI总线通信。
  • RDY - 这是转换完成引脚。它拉低表示数据准备好了。在同步转换模式下,应用程序可以在RDY引脚变为高电平之前轮询数据。
  • VCC - 这是电源引脚,提供ADC的电源。
  • VREF - 这是参考电压输入引脚。这是ADC使用的内部参考电压或外部参考电压的输入。
  • AGND - 这是模拟地引脚。这是ADC的参考地。
  • DGND - 这是数字地引脚。这是ADC的数字电路的地面引脚。
  • D0-D15 - 这些是数据输出引脚。它们提供ADC转换的16位输出。
    串行数据输出端SDO、
    数据输出帧同步端SDOFS、
    串行数据输入端SDI、SDI代表"Serial Data Input",也就是串行数据输入。在AD73311中,SDI是用来接收串行数字数据流的管脚,数据流的位数由AD73311的配置寄存器决定。当SDI接收到数据后,芯片会将其转换成模拟信号进行处理。
    数据输入帧同步端SDIFS、
    同步时钟SCLK
    串行接口使能端SE,

    其时序如下:

    1.     转换周期开始时,片选信号CE被置为低电平,同时时钟信号SCLK和数据输出信号DOUT也被拉低。
    2.     在第一个SCLK的上升沿,转换器会采样来自模拟输入的电压,并开始进行转换。
    3.     转换完成后,输出数据被存储在内部缓冲区中,并等待在下一个SCLK的下降沿时被移位输出。
    4.     在第二个SCLK的上升沿,数据被移位输出,从D11位开始,一直到D0位结束。数据输出是MSB(最高有效位)优先的,因此D11位是最高位,D0位是最低位。
    5.     当输出的最后一个位(D0)被移位输出后,数据线DOUT被拉高,表示转换器完成了数据输出。
    6.     在接下来的转换周期中,可以重新开始第2步中的过程,进行下一次转换。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确保正确的数据输出,SCLK的时序必须满足一些要求,如时钟频率和上升/下降时间等,具体请参考AD73311的数据手册。
    我想你可能是想问AD73311芯片中的SDIFS管脚的含义,因为AD73311芯片没有SDIFS管脚。
    SDISerial Data Input的缩写,是AD73311芯片的串行数据输入端。AD73311是一款多通道、12位、串行接口的ADC芯片,它可以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通过SDI输入串行数字信号。
    FSFrame Sync的缩写,是AD73311芯片的帧同步信号输入端。AD73311需要通过FS输入帧同步信号,以确定每个数据帧的开始和结束位置。FS信号应与SDI信号同步,这样AD73311才能正确地将数据转换为数字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