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无线遥控很神奇?红外遥控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楼主(2023-02-27):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红外遥控。生活中有很多使用到遥控器的地方,比如说电视。电灯。电风扇等等等等。那么什么是无线遥控,什么又是红外遥控?到底是什么原理呢?我们今天通过自己手动。操作的方式来进行一步学习和深入。什么是红外遥控?
红外遥控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有一个设备发送红外信号遥控器
另一个设备接收到红外信号接收头
。从而达到的通讯功能,就称为红外通讯。
发射的信号和接收的信号被当发射的信号被指定的时候,指定某个功能的时候接收到此功能信号后,设备进行相对应的功能比如开或者关
他人说来终觉浅,自己动手方为真
如何操作和使用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通过购买红外遥控模块以及配合我们的开发板使用进行学习。最主要的是米思齐里面给我们配备了完整的模块化教学。他已经将红外模块直接变成模块化,我们只需进行简单的编程,就像搭积木一样就能学习。
我们先来看一看红外接收头的原理,它有三个引脚VCCGND和信号引脚开发板会将识别到的红外信号进行分析,然后。输出应所对应的数据。如何编程呢?这里也很简单,我们先将红外接收信号连入开发版。
然后将红外编程模块里边的编程。写入开发版,这里要记录,这里要读取红外发射过来的的信息,就是我们先要知道。遥控器所发送的指令是什么,然后再进行确认,将这个指令指定为哪一些功能。说着有点绕口,我们做起来就不是那么难了。
比如说我们先把程序写入,写入好后。
我们打开窗口监视器,我们按动遥控器的开按键。串口显示出来了,这里就是发送的指令
遥控器上的开发送的指令就是BA45FF00这是一个16进位的编码。我们只需将这位编记录下来这个编码的指令所指定的遥控器按键。我们再将关按键的编码读出来是B847FF00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一定要将红外线头与红外接收头对准,并且距离不要离得太远,因为红外传输的距离有限,而且太远的话容易造成信号衰减,形成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信号源出来。这样就会造成我们编程时的不正确,或者说无法操控。
信号我们知道了只需要将编码信号和指令相对应操作即可这里注意下便是指令前要加0x因为是16位数据需要转换。
信号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先做个什么呢?那就做点灯吧。万物点灯开始吧。我们设置按键开点亮小灯按键关关闭小灯程序怎么编写呢?我们可以用到。如果否则语句如果红外接收探头接收到开的信号,那么就执行数字角也就是小灯角,输出高电平。反之,如果接收到关的信号,我们就让数字角也就是小灯的输出角输出低电。做一下,看看怎么样吧。写入成功。
我们点开。嗯,小灯点亮了,

我们再点一下关小灯熄灭了。
怎么样是红外遥控,是不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那么复杂呢?
无线控制我们也学会了。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可以自己动手做一做呢?

网友A:
有时间可以试试

米思齐编程非常适合 初学者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