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绘制F030系列MCU,仿真接口是否要引出RST呢?

楼主(2023-02-27):
请问一下,绘制F030系列MCU的时候,仿真接口是否必须要引出RST呢?

网友A:
SWD仿真接口只需VTref,GND,SWCLK,SWDIO这4只管脚,/RST管脚可以不用引出。

网友B(2023-04-12):
建议留出比较合理

网友C:
其实不留也没关系,但是最好是留着

网友D:
一般RTS在遇到MCU锁死的时候,可能会有用

网友E:
最好接出来呗,有啥有没有意义的呢?

网友F:
绘制流出来呗,既然自己设计的就更应该按我设计的来啦

网友G:
留出来吧,有意义

网友H:
有些时候就会用到复位的,比如芯片出故障了,就可以了

网友I:
之前ST留下来的问题就是不留RST,但是一般MCU都是要引出来的

网友J:
肯定要引出啊,虽然不接也能用

网友K:
引出来没啥问题啊,如果不引出来,出了问题可就不好解决了

网友L:
需要进行仿真调试,则建议将RST引脚也连出来。

网友M:
RST引脚一般需要外接一个上拉电阻,以确保芯片在上电或者复位时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N:
在设计PCB时,应将该电阻与RST引脚相连,并根据具体的电路要求选择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O:
可以通过手动控制RST引脚,强制对芯片进行复位,以恢复系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