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2023-02-28):
前言

最近开始自己大创项目的制作工作,记录一下整个制作过程,首先搭建嵌入式软件开发环境:

我这里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就是某宝上买的那种,算是比较便宜。实物图如图所示:

编程软件Keil的安装

软件安装包可以在官网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etlKue1Vjm_FL1_NRE-xA?pwd=s6tq 提取码: s6tq
下载后即可进行安装:

楼主:
keil 安装完成后, 先不着急打开它。

楼主:
STM32芯片支持包
这里的芯片支持包对应标准库的开发,如采用HAL库,Cube软件会自动检测并安装Cube项目对应的芯片包

F1xxx系列芯片支持包

F1全系列支持包,比如常见的 STM32F103C8T6 需要此支持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etlKue1Vjm_FL1_NRE-xA?pwd=s6tq 提取码: s6tq

楼主:
找到上面下载的芯片支持包(文件名类似 Keil.STM32F1xx_DFP.2.1.0.pack ),直接双击,自动完成安装芯片支持包。芯片支持包必须正确安装对应的型号,开发F几系列的芯片就安装F几的支持包,安装了芯片支持包,建立标准工程的时候才能找到相应的芯片。

楼主:
正常使用软件
CSDN不让发**软件的内容了!!

楼主:
查看安装结果
然后打开一个工程查看一下安装是否正确:

楼主:
看到可以编译和下载,就说明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A(2024-05-01):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B: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C: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D: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E: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