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03c8t6的定时器详解

楼主(2023-02-28):
stm32f103系列定时器介绍

先声明:stm32f103c8t6中没有基本定时器、只有TIM1-TIM4:分别是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对照下图请自行阅读stm32f103x的datasheet)

楼主:
定时器功能:定时、输出比较、输入捕获、互补输出,其中基本定时器只有定时功能、通用定时器只没有互补输出功能、高级定时器具有所有功能。2、定时器分类:
(1)基本定时器:TIM6、7
(2)通用定时器:TIM2345
(3)高级定时器:TIM1、8

楼主:
定时器总线时钟:

楼主:
无特殊情况,给到定时器的内部时钟都是72M

楼主:
基本定时器
基本定时器分为三部分讲解:
(1)时钟源
(2)控制器
(3)时基单元

楼主:
时钟源
时钟源来自RCC的TIMXCLK,就是内部时钟(CK_INT)直接经过控制器传给时基单元充当CK_PSC

楼主:
控制器
控制定时器的复位、使能、计数、DAC触发

楼主:
时基单元
基本定时器的时基单元包括三个部分
(1)预分频器:分频、得到计时器的时钟,即CNT计数1次所需要的时间,预分频器时16位的寄存器、所以可分频为1-65536
(2)计数器:用来计数、基本定时器的CNT计数器只能向上计数
(3)自动装载寄存器ARR:即CNT加到ARR的值之后,会产生一个事件或中断或DMA请求,中断用得比较多(定时x时间之后、当点灯大师)

楼主:
(4)其实、时基单元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寄存器、叫做影子寄存器,什么是影子寄存器呢?仔细看上面的图会发现PSC和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都有阴影,它们就是影子寄存器
影子寄存器的作用:其实,PSC和ARR都是当影子寄存器被写入新的值时,电路才会生效,所以是用户值->寄存器->影子寄存器->生效,影子寄存器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一般不会使用影子寄存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妥妥50w」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hun1296/article/details/121147491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妥妥50w」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hun1296/article/details/121147491

楼主:
如何实现500ms定时
1.分频器PSC设置:72-1(即计数器时钟为1us)
2.ARR设置为1000,即计数一次1ms
3.可通过计数产生中断,中断里面设置全局变量,每次加1,当从0加到500时,就是500ms了

楼主:
基本定时器代码实例
bsp_BasicTim.c
#include "bsp_BasicTim.h"

// 中断优先级配置
static void BASIC_TIM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中断组为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设置中断来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BASIC_TIM_IRQ ;
                // 设置主优先级为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设置抢占优先级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BASIC_TI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BASIC_TIM_APBxClock_FUN(BASIC_TIM_CLK, ENABL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BASIC_TIM_Period;

          // 时钟预分频数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BASIC_TIM_Prescaler;

                // 时钟分频因子 ,基本定时器没有,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基本定时器只能向上计数,没有计数模式的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基本定时器没有,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BASIC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 清除计数器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Flag(BASIC_TIM, TIM_FLAG_Update);

                // 开启计数器中断:计数器溢出、产生更新事件、计数器的更新事件能够产生中断、并被使能
    TIM_ITConfig(BASIC_TIM,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BASIC_TIM, ENABLE);
}

void BASIC_TIM_Init(void)
{
        BASIC_TIM_NVIC_Config();
        BASIC_TIM_Config();
}

楼主:
bsp_BasicTim.h
#ifndef __BSP_TIMEBASE_H
#define __BSP_TIMEBASE_H

#include "stm32f10x.h"

/********************基本定时器TIM参数定义,只限TIM6、7************/
#define BASIC_TIM6 // 如果使用TIM7,注释掉这个宏即可

#ifdef  BASIC_TIM6 // 使用基本定时器TIM6
#define            BASIC_TIM                   TIM6
#define            BASIC_TIM_APBxClock_FUN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BASIC_TIM_CLK               RCC_APB1Periph_TIM6
#define            BASIC_TIM_Period            (1000-1)
#define            BASIC_TIM_Prescaler         71
#define            BASIC_TIM_IRQ               TIM6_IRQn
#define            BASIC_TIM_IRQHandler        TIM6_IRQHandler

#else  // 使用基本定时器TIM7
#define            BASIC_TIM                   TIM7
#define            BASIC_TIM_APBxClock_FUN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BASIC_TIM_CLK               RCC_APB1Periph_TIM7
#define            BASIC_TIM_Period            1000-1
#define            BASIC_TIM_Prescaler         71
#define            BASIC_TIM_IRQ               TIM7_IRQn
#define            BASIC_TIM_IRQHandler        TIM7_IRQHandler

#endif

void BASIC_TIM_Init(void);

#endif        /* __BSP_TIMEBASE_H */

楼主:
中断服务子程序:BASIC_TIM_IRQHandler
void BASIC_TIM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 BASIC_TIM, TIM_IT_Update) != RESET ) //当更新时间到来、定时器TIM的状态寄存器就不为0,满足条件。

        {
                time++;
                TIM_ClearITPendingBit(BASIC_TIM , TIM_FLAG_Update);
        }
}

楼主:
高级定时器
高级定时器分为6个部分讲解:
(1)时钟源
(2)控制器
(3)时基单元
(4)输入捕获
(5)输出比较
(6)刹车控制区

楼主:
附上功能框图:

楼主:
时钟源
高级定时器的时钟源有4种:
(1)内部时钟源IN_CLK
(2)外部时钟模式1: TIx(x=1,2,3,4)
(3)外部始终模式2: ETR
(4)内部触发输入: ITRx

楼主:
二、控制器
触发控制器用来针对片内外设输出触发信号,比如为其它定时器提供时钟和触发 DAC/ADC 转换。

从模式控制器可以控制计数器复位、启动、递增/递减、计数。

三、时基单元
参考基本定时器

楼主:
四、输入捕获

网友A(2024-05-0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C: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D: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E: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F: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G: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H: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I: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J: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