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合泰单片机市场占有率_holtek单片机图文全面详解

楼主(2023-02-28):
电子产品项目中对单片机的选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合泰单片机价格适中,种类也比较齐全。下面就为大家全面介绍下holtek的单片机。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article/201808/385924.htm

HOLTEK单片机是由盛群半导体设计开发,盛群半导体为国内专业微控制器IC设计领导厂商,营业范围主要包括微控制器IC及其周边组件之设计、研发与销售。自1998年成立以来,公司不断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及技术的创新,加上对市场趋势的掌握,期能提供广大电子市场最具竞争力之IC产品。产品范围包括:泛用型与专用型微控制器(MCU),除一般应用领域外,更涵盖语音、通讯、计算机外设、家电、医疗、车用及安全监控等各专业领域,并提供各种电源管理及非易失性内存等微控制器外围组件,提供客户更具竞争能力的完整解决方案。

楼主:
holtek单片机—分类

(1) HT48系列 I/O 型( + LCD)

(2) HT49系列 I/O + LCD 型

(3) HT46系列 I/O+AD 型( + LCD)

(4) HT47系列 I/O+RC-F(AD)+LCD+IR型

(5) HT48xAxHT49xAx系列 Remote (b控器用)型

(6) HT95R2xHT95R3x系列Phone( + LCD)

(7) HT45R3xBS28xxBS26xx系列 Touch型

(8) Flash 型(HT46FxxHT48FxxHT66FxxHT68Fxx)

(9) TIny Power 型(HT56R2x, HT56R6x, HT56R6xx )

(10) Keyboard/Mouse系列,USB Audio系列,

Voice/Music系列,VFD系列……。。

HOLTEK单片机—系统结构

Holtek单片机的系统结构

时序和流水线结构

子程序调用流水线的情况

楼主:
程序计数器

lALU所提供的功能与其相关指令码如下:

算术运算 :ADD、ADDM、ADC、ADCM、SUB、SUBM、SBC、SBCM、DAA

逻辑运算 :AND、OR、XOR、ANDM、ORM、XORM、CPL、CPLA

移位 :RRA、RR、RRCA、RRC、RLA、RL、RLCA、RLC

增加和减少:INCA、INC、DECA、DEC

分支判断 :MP、SZ、SZA、SNZ、SIZ、SDZ、SIZA、SDZA、CALL、RET、RETI

堆栈与堆栈指针/程序计数器

HOLTEK单片机—存储器(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

楼主:
盛群半导体I/O型单片机程序存储器结构

第一部分是特殊功能寄存器,有固定的地址且与单片机的正确操作密切相关。大多特殊功能寄存器都可在过程控制下直接读取和写入,但有些被保留用于未来扩展功能而不开放。

第二部分通用数据存储器是留给用户使用的,都可在过程控制下进行读取和写入。

数据存储器

通用数据存储器的结构

专用寄存器的结构

特殊功能寄存器:

间接寻址寄存器 – IAR, IAR0, IAR1

间接寻址指针 – MP, MP0, MP1

累加器 (数据存储器地址:05H)– ACC

程序计数器低字节寄存器(数据存储器地址:06H) – PCL

表格寄存器(数据存储器地址:07、08H) – TBLP, TBLH

看门狗定时寄存器(数据存储器地址:09H) – WDTS

状态寄存器(数据存储器地址:0AH) – STATUS

中断控制寄存器(数据存储器地址:0BH) – INTC

定时/计数器寄存器 (数据存储器地址:0CH~11H)

输入/输出端口和控制寄存器

HOLTEK单片机—基本I/O

楼主:
上图:输入/输出端口硬件图

上拉电阻(配置选项设置 or 软件设置)

唤醒功能(配置选项设置 or 软件设置)

输入/输出端口控制寄存器

外部中断输入

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是通过端口上由高到低的电平转换来触发,之后相应中断请求标志位(EIF;INTC的第4位)被置位。当中断允许,堆栈未满且外部中断产生时,会调用地址04H的子程序,中断请求标志位EIF将被清零,且EMI位将被清零来屏蔽其它中断。

楼主:
l中断控制寄存器(一个定时/计数器)

中断控制寄存器(两个定时计数器)

不同中断的允许位、请求标志优先级

注意:在图中,T0F和T1F中断请求标志位与ET0I和ET1I中断允许位提供给HT48R70A-1/ HT48C70-1和HT48R50A-1/HT48C50-1使用,因为它们拥有两个定时/计数器。HT48R10A-1/ HT48C10-1和HT48R30A-1/HT48C30-1只有一个定时/计数器,定时/计数器0代表唯一的定时/计数器TMR,拥有中断请求标志位TF和中断允许位ETI。

楼主:
HOLTEK单片机—定时/计数器中断

当定时/计数器溢出,会置位定时/计数器中断请求标志位,定时/计数器中断发生。在只有一个定时/计数器的单片机中,此位是INTC寄存器的第5位即TF,而在有两个定时/计数器的单片机中,定时/计数器0中断请求标志位是INTC的第5位即T0F,而定时/计数器1中断请求标志位是INTC的第6位即T1F。当主中断位被打开、堆栈未满且相关内部中断允许位打开,定时/计数器溢出时会发生内部中断。对于只有一个定时/计数器的单片机将调用地址08H的子程序。对于有两个定时/计数器的单片机,定时/计数器0中断将调用地址08H的子程序,而定时/计数器1中断将调用地址0CH的子程序。内部中断发生时,中断请求标志位TF、T0F或T1F被清零,且EMI位将被清零来屏蔽其它中断 。

楼主:
中断优先级

注意:此表应用于HT48R70A-1/HT48C70-1和HT48R50A-1/HT48C50-1,它们拥有两个定时/计数器,即为TMR0和TMR1。而HT48R10A-1/HT48C10-1和HT48R30A-1/HT48C30-1只有一个定时/计数器,定时/计数器0代表唯一的定时/计数器,即TMR。

楼主:
8位定时/计数器结构

16位定时/计数器结构

定时/计数器的相关寄存器(续)

定时/计数控制寄存器 – TMRC,TMR0C,TMR1C

配置定时/计数器输入时钟源

定时/计数寄存器–TMR, TMR0, TMR0L/TMR0H, TMR1L/ TMR1H

定时器模式

事件计数模式

可编程分频器(PFD)和蜂鸣器的应用

TIMER应用举例:

TMR是向上计数的寄存器

l在定时或计数时,当计数到OFFH时,再硪桓CLK,计数器就会溢出(在中断开启且堆栈未满时,就会发生TIMER中断),计数器重新装载初始值,并从此初始值开始重新计数。

寄存器TMR或者TMR0L/TMR0H写入初始值

控制寄存器TMRC设置工作模式、时钟、触发条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