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芯源的低功耗一般都有哪些?

楼主(2023-02-28):
请问芯源低功耗是哪个系列?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个?

网友A:
芯源当前热卖的低功耗MCU有:CW32L083,CW32L031这两个系列,另外最新推出的CW32L052也是低功耗系列,值得尝新,请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具体的CW32型号。

网友B:
官网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2023-04-12):
L系列不是那个L052么

网友D:
芯源的L系列还真没用过

网友E:
芯源比较火热的是L03的

网友F:
我不用芯源的低功耗MCU,。主要是暂时涉及不到

网友G:
芯源有三款,L052/L031/L083这仨吧

网友H:
直接去官网选型不就好了么,哈哈

网友I:
CW32L052C8        超低功耗MCU产品

网友J:
唤醒越频繁 单片机功耗越高的。

网友K:
常用方便的低功耗单片机是哪个?

网友L:
单片机有哪些低功耗节电模式

网友M:
如何省电,实现低功耗

网友N:
低功耗单片机选哪些比较好?

网友:
单片机的低功耗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O:
推荐几款低功耗单片机 并且工作电压为1.8V

网友P:
帮忙推荐一款32位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Q:
单片机最小系统功耗3.3V

网友R:
CW32L031F8        超低功耗MCU产品        下载        TSSOP20,QFN20        ARM Cortex-M0+        48MHz        64KB        8KB        6        1(9外 3内)/(7外 3内)        14        1        1        3        1.65V-5.5V        -40℃-85℃
CW32L031K8        超低功耗MCU产品        下载        QFN32        ARM Cortex-M0+        48MHz        64KB        8KB        6        1(10外 3内)        25        1        1        3        1.65V-5.5V        -40℃-85℃
CW32L031C8        超低功耗MCU产品        下载        LQFP48,QFN48        ARM Cortex-M0+        48MHz        64KB        8KB        6        1(13外 3内)        39        1        1        3        1.65V-5.5V        -40℃-85℃
CW32L083MC        超低功耗MCU产品        下载        LQFP80        ARM Cortex-M0+        64MHz        256KB        24KB        9        1(13外 3内)        71        2        2        6        1.65V-5.5V        -40℃-85℃
CW32L083RC        超低功耗MCU产品        下载        LQFP64        ARM Cortex-M0+        64MHz        256KB        24KB        9        1(13外 3内)        55        2        2        6        1.65V-5.5V        -40℃-85℃
CW32L083RB        超低功耗MCU产品        下载        LQFP64        ARM Cortex-M0+        64MHz        128KB        24KB        9        1(13外 3内)        55        2        2        6        1.65V-5.5V        -40℃-85℃
CW32L083VC        超低功耗MCU产品        下载        LQFP100        ARM Cortex-M0+        64MHz        256KB        24KB        9        1(13外 3内)        87        2        2        6        1.65V-5.5V        -40℃-85℃

网友S:
这个要看开发需求,要性价比的

网友T:
芯源的低功耗模式是什么

网友U:
一般这事儿问问代理比较靠谱

网友V:
好像就L031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W:
芯源的芯片才出几年啊,用的人还不是太多吧

网友X:
用哪个最多,还得看芯源主要推那款

网友Y:
CWL系列属于低功耗产品

网友Z:
其实结合性能进行选择吧,每款芯片都有低功耗模式,最终还是看能否满足性能需求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