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 H743驱动W5500进行UDP收发

楼主(2023-02-28):
前景提要
STM32 H743确实是个好芯片,但是这个MAC只有一个真是让我觉得不太够,想整双MAC的A核芯片玩玩,奈何实在也是没得精力弄Linux,虽然imx6ull也是一个好芯片。。。。

外挂MAC的方案有很多,最后还是选了W5500…
SPI口还是可以的,即是速度拉跨,但是即使10M的以太网也是很不错了,相比串口,CAN啥的
100M不指望了,这个SPI应该也跑不到那么高速吧,已经满足需求了

实际操作
芯片: STM32H743VIT6核心板
X宝买的W5500模块
自己画了个底板,不想用杜邦线,因为杜邦线不太靠谱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一只爱做笔记的码农」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tpoem/article/details/119718534

楼主:
CubeMX设置
时钟设置
注意,我这个核心板是25M晶振

楼主:
引脚与外设
我这里用的是SPI3,SPI引脚就不说了吧,额外要给模块分:

RST复位引脚
INT外部中断引脚【它的IO库有没有用不知道】
片选CS【这个一定要!!】

楼主:
适配H743和W5500,搭建工程

然后生成CubeMX IDE工程
然后按照那个教程说的去Github上下W5500官方的IO库,下下来,添加好引用关系之后
适配很简单就是对接几个函数指针
简单起见,我这里是裸机环境

楼主:
基本上对IO库的对接集中在画绿色的两个文件上
按照要求补上操作SPI需要的函数接口,注册到它的IO库上
直接附上我的代码

楼主:
基本上对IO库的对接集中在画绿色的两个文件上
按照要求补上操作SPI需要的函数接口,注册到它的IO库上
直接附上我的代码
  1. wizchip_conf.c
//****************************************************************************/
//!
//! \file wizchip_conf.c
//! \brief WIZCHIP Config Header File.
//! \version 1.0.1
//! \date 2013/10/21
//! \par  Revision history
//!       <2015/02/05> Notice
//!        The version history is not updated after this point.
//!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directly from GitHub. Please visit the our GitHub repository for ioLibrary.
//!        >> https://github.com/Wiznet/ioLibrary_Driver
//!       <2014/05/01> V1.0.1  Refer to M20140501
//!        1. Explicit type casting in wizchip_bus_readdata() & wizchip_bus_writedata()
//            Issued by Mathias ClauBen.
//!           uint32_t type converts into ptrdiff_t first. And then recoverting it into uint8_t*
//!           For remove the warning when pointer type size is not 32bit.
//!           If ptrdiff_t doesn't support in your complier, You should must replace ptrdiff_t into your suitable pointer type.
//!       <2013/10/21> 1st Release
//! \author MidnightCow
//! \copyright
//!
//! Copyright (c)  2013, WIZnet Co.,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nor the names of its
//!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A20140501 : for use the type - ptrdiff_t
#include <stddef.h>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h7xx.h"
#include "stm32h7xx_hal.h"
#include "wizchip_conf.h"
#include "spi.h"

/
//M20150401 : Remove ; in the default callback function such as wizchip_cris_enter(), wizchip_cs_select() and et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fault function to enable interrupt.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wizchip_cris_enter(void)           {};
void           wizchip_cris_enter(void)           {__set_PRIMASK(1);}//关中断进临界区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disable interrupt.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wizchip_cris_exit(void)          {};
void           wizchip_cris_exit(void)          {__set_PRIMASK(0);}//开中断退出临界区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select chip.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wizchip_cs_select(void)            {};
void         wizchip_cs_select(void)            {HAL_GPIO_WritePin(W5500_CS_GPIO_Port, W5500_CS_Pin, GPIO_PIN_RESET);}//片选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deselect chip.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wizchip_cs_deselect(void)          {};
void         wizchip_cs_deselect(void)          {HAL_GPIO_WritePin(W5500_CS_GPIO_Port, W5500_CS_Pin, GPIO_PIN_SET);}//关片选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read in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face.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M20150601 : Rename the function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uint8_t wizchip_bus_readbyte(uint32_t AddrSel) { return * ((volatile uint8_t *)((ptrdiff_t) AddrSel)); }
iodata_t wizchip_bus_readdata(uint32_t AddrSel) { return * ((volatile iodata_t *)((ptrdiff_t) AddrSel)); }//不是W5500的不管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write in direct or indirect interface.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M20150601 : Rename the function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void         wizchip_bus_writebyte(uint32_t AddrSel, uint8_t wb)  { *((volatile uint8_t*)((ptrdiff_t)AddrSel)) = wb; }
void         wizchip_bus_writedata(uint32_t AddrSel, iodata_t wb)  { *((volatile iodata_t*)((ptrdiff_t)AddrSel)) = wb; }//不是W5500的不管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read in SPI interface.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uint8_t wizchip_spi_readbyte(void)        {return 0;};
uint8_t wizchip_spi_readbyte(void)//SPI单字节读
{
    uint8_t value;

    if (HAL_SPI_Receive(&hspi3, &value, 1, 1000) != HAL_OK) {
        value = 0;
    }

    return value;
}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write in SPI interface.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wizchip_spi_writebyte(uint8_t wb) {};
void         wizchip_spi_writebyte(uint8_t wb) {
        HAL_SPI_Transmit(&hspi3, &wb, 1, 1000);//SPI单字节写
}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burst read in SPI interface.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wizchip_spi_readburst(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void         wizchip_spi_readburst(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f (!pBuf) {
        return;
    }

    HAL_SPI_Receive(&hspi3, pBuf, len, 1000);//SPI多字节读
}

/**
* @brief Default function to burst write in SPI interface.
* @note This function help not to access wrong address. If you do not describe this function or register any functions,
*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wizchip_spi_writeburst(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void         wizchip_spi_writeburst(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if (!pBuf) {
        return;
    }

    HAL_SPI_Transmit(&hspi3, pBuf, len, 1000);//SPI多字节写
}

/**
* @\ref _WIZCHIP instance
*/
//
//M20150401 : For a compiler didnot support a member of structure
//            Replace the assignment of struct members with the assingment of array
//
/*
_WIZCHIP  WIZCHIP =
      {
      .id                  = _WIZCHIP_ID_,
      .if_mode             = _WIZCHIP_IO_MODE_,
      .CRIS._enter         = wizchip_cris_enter,
      .CRIS._exit          = wizchip_cris_exit,
      .CS._select          = wizchip_cs_select,
      .CS._deselect        = wizchip_cs_deselect,
      .IF.BUS._read_byte   = wizchip_bus_readbyte,
      .IF.BUS._write_byte  = wizchip_bus_writebyte
//    .IF.SPI._read_byte   = wizchip_spi_readbyte,
//    .IF.SPI._write_byte  = wizchip_spi_writebyte
      };
*/
_WIZCHIP  WIZCHIP =
{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D_ ,
    {
        wizchip_cris_enter,
        wizchip_cris_exit
    },
    {
        wizchip_cs_select,
        wizchip_cs_deselect
    },
    {
        {
            //M20150601 : Rename the function
            //wizchip_bus_readbyte,
            //wizchip_bus_writebyte
            wizchip_bus_readdata,
            wizchip_bus_writedata
        },

    }
};

//函数绑定
void w5500_regFunc(void)
{
        reg_wizchip_cris_cbfunc(wizchip_cris_enter, wizchip_cris_exit);
        reg_wizchip_cs_cbfunc(wizchip_cs_select, wizchip_cs_deselect);
        reg_wizchip_spi_cbfunc(wizchip_spi_readbyte, wizchip_spi_writebyte);
        reg_wizchip_spiburst_cbfunc(wizchip_spi_readburst, wizchip_spi_writeburst);
}

static uint8_t    _DNS_[4];      // DNS server ip address
static dhcp_mode  _DHCP_;        // DHCP mode

void reg_wizchip_cris_cbfunc(void(*cris_en)(void), void(*cris_ex)(void))
{
   if(!cris_en || !cris_ex)
   {
      WIZCHIP.CRIS._enter = wizchip_cris_enter;
      WIZCHIP.CRIS._exit  = wizchip_cris_exit;
   }
   else
   {
      WIZCHIP.CRIS._enter = cris_en;
      WIZCHIP.CRIS._exit  = cris_ex;
   }
}

void reg_wizchip_cs_cbfunc(void(*cs_sel)(void), void(*cs_desel)(void))
{
   if(!cs_sel || !cs_desel)
   {
      WIZCHIP.CS._select   = wizchip_cs_select;
      WIZCHIP.CS._deselect = wizchip_cs_deselect;
   }
   else
   {
      WIZCHIP.CS._select   = cs_sel;
      WIZCHIP.CS._deselect = cs_desel;
   }
}

//M20150515 :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void reg_wizchip_bus_cbfunc(uint8_t(*bus_rb)(uint32_t addr), void (*bus_wb)(uint32_t addr, uint8_t wb))
void reg_wizchip_bus_cbfunc(iodata_t(*bus_rb)(uint32_t addr), void (*bus_wb)(uint32_t addr, iodata_t wb))
{
   while(!(WIZCHIP.if_mode & _WIZCHIP_IO_MODE_BUS_));
   //M20150601 : Rename call back function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
   if(!bus_rb || !bus_wb)
   {
      WIZCHIP.IF.BUS._read_byte   = wizchip_bus_readbyte;
      WIZCHIP.IF.BUS._write_byte  = wizchip_bus_writebyte;
   }
   else
   {
      WIZCHIP.IF.BUS._read_byte   = bus_rb;
      WIZCHIP.IF.BUS._write_byte  = bus_wb;
   }
   */
   if(!bus_rb || !bus_wb)
   {
      WIZCHIP.IF.BUS._read_data   = wizchip_bus_readdata;
      WIZCHIP.IF.BUS._write_data  = wizchip_bus_writedata;
   }
   else
   {
      WIZCHIP.IF.BUS._read_data   = bus_rb;
      WIZCHIP.IF.BUS._write_data  = bus_wb;
   }
}

void reg_wizchip_spi_cbfunc(uint8_t (*spi_rb)(void), void (*spi_wb)(uint8_t wb))
{
   while(!(WIZCHIP.if_mode & _WIZCHIP_IO_MODE_SPI_));

   if(!spi_rb || !spi_wb)
   {
      WIZCHIP.IF.SPI._read_byte   = wizchip_spi_readbyte;
      WIZCHIP.IF.SPI._write_byte  = wizchip_spi_writebyte;
   }
   else
   {
      WIZCHIP.IF.SPI._read_byte   = spi_rb;
      WIZCHIP.IF.SPI._write_byte  = spi_wb;
   }
}

// 20140626 Eric Added for SPI burst operations
void reg_wizchip_spiburst_cbfunc(void (*spi_rb)(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void (*spi_wb)(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while(!(WIZCHIP.if_mode & _WIZCHIP_IO_MODE_SPI_));

   if(!spi_rb || !spi_wb)
   {
      WIZCHIP.IF.SPI._read_burst   = wizchip_spi_readburst;
      WIZCHIP.IF.SPI._write_burst  = wizchip_spi_writeburst;
   }
   else
   {
      WIZCHIP.IF.SPI._read_burst   = spi_rb;
      WIZCHIP.IF.SPI._write_burst  = spi_wb;
   }
}

int8_t ctlwizchip(ctlwizchip_type cwtype, void* arg)
{
#if        _WIZCHIP_ == W5100S || _WIZCHIP_ == W5200 || _WIZCHIP_ == W5500
   uint8_t tmp = 0;
#endif
   uint8_t* ptmp[2] = {0,0};
   switch(cwtype)
   {
      case CW_RESET_WIZCHIP:
         wizchip_sw_reset();
         break;
      case CW_INIT_WIZCHIP:
         if(arg != 0)
         {
            ptmp[0] = (uint8_t*)arg;
            ptmp[1] = ptmp[0] + _WIZCHIP_SOCK_NUM_;
         }
         return wizchip_init(ptmp[0], ptmp[1]);
      case CW_CLR_INTERRUPT:
         wizchip_clrinterrupt(*((intr_kind*)arg));
         break;
      case CW_GET_INTERRUPT:
        *((intr_kind*)arg) = wizchip_getinterrupt();
         break;
      case CW_SET_INTRMASK:
         wizchip_setinterruptmask(*((intr_kind*)arg));
         break;
      case CW_GET_INTRMASK:
         *((intr_kind*)arg) = wizchip_getinterruptmask();
         break;
   //M20150601 : This can be supported by W5200, W5500
   //#if _WIZCHIP_ > W5100
   #if (_WIZCHIP_ == W5200 || _WIZCHIP_ == W5500)
      case CW_SET_INTRTIME:
         setINTLEVEL(*(uint16_t*)arg);
         break;
      case CW_GET_INTRTIME:
         *(uint16_t*)arg = getINTLEVEL();
         break;
   #endif
      case CW_GET_ID:
         ((uint8_t*)arg)[0] = WIZCHIP.id[0];
         ((uint8_t*)arg)[1] = WIZCHIP.id[1];
         ((uint8_t*)arg)[2] = WIZCHIP.id[2];
         ((uint8_t*)arg)[3] = WIZCHIP.id[3];
         ((uint8_t*)arg)[4] = WIZCHIP.id[4];
         ((uint8_t*)arg)[5] = 0;
         break;
   #if _WIZCHIP_ == W5100S || _WIZCHIP_ == W5500
      case CW_RESET_PHY:
         wizphy_reset();
         break;
      case CW_SET_PHYCONF:
         wizphy_setphyconf((wiz_PhyConf*)arg);
         break;
      case CW_GET_PHYCONF:
         wizphy_getphyconf((wiz_PhyConf*)arg);
         break;
      case CW_GET_PHYSTATUS:
         break;
      case CW_SET_PHYPOWMODE:
         return wizphy_setphypmode(*(uint8_t*)arg);
   #endif
   #if _WIZCHIP_ == W5100S || _WIZCHIP_ == W5200 || _WIZCHIP_ == W5500
      case CW_GET_PHYPOWMODE:
         tmp = wizphy_getphypmode();
         if((int8_t)tmp == -1) return -1;
         *(uint8_t*)arg = tmp;
         break;
      case CW_GET_PHYLINK:
         tmp = wizphy_getphylink();
         if((int8_t)tmp == -1) return -1;
         *(uint8_t*)arg = tmp;
         break;
   #endif
      default:
         return -1;
   }
   return 0;
}

int8_t ctlnetwork(ctlnetwork_type cntype, void* arg)
{

   switch(cntype)
   {
      case CN_SET_NETINFO:
         wizchip_setnetinfo((wiz_NetInfo*)arg);
         break;
      case CN_GET_NETINFO:
         wizchip_getnetinfo((wiz_NetInfo*)arg);
         break;
      case CN_SET_NETMODE:
         return wizchip_setnetmode(*(netmode_type*)arg);
      case CN_GET_NETMODE:
         *(netmode_type*)arg = wizchip_getnetmode();
         break;
      case CN_SET_TIMEOUT:
         wizchip_settimeout((wiz_NetTimeout*)arg);
         break;
      case CN_GET_TIMEOUT:
         wizchip_gettimeout((wiz_NetTimeout*)arg);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wizchip_sw_reset(void)
{
   uint8_t gw[4], sn[4], sip[4];
   uint8_t mac[6];
//A20150601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uint16_t mr = (uint16_t)getMR();
   setMR(mr | MR_IND);
#endif
//
   getSHAR(mac);
   getGAR(gw);  getSUBR(sn);  getSIPR(sip);
   setMR(MR_RST);
   getMR(); // for delay
//A2015051 : For indirect bus mode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setMR(mr | MR_IND);
#endif
//
   setSHAR(mac);
   setGAR(gw);
   setSUBR(sn);
   setSIPR(sip);
}

int8_t wizchip_init(uint8_t* txsize, uint8_t* rxsize)
{
   int8_t i;
#if _WIZCHIP_ < W5200
   int8_t j;
#endif
   int8_t tmp = 0;
   wizchip_sw_reset();
   if(txsize)
   {
      tmp = 0;
   //M20150601 :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if _WIZCHIP_ == W5300
                for(i = 0 ; i < _WIZCHIP_SOCK_NUM_; i++)
                {
                        if(txsize[i] >= 64) return -1;   //No use 64KB even if W5300 support max 64KB memory allocation
                        tmp += txsize[i];
                        if(tmp > 128) return -1;
                }
                if(tmp % 8) return -1;
   #else
                for(i = 0 ; i < _WIZCHIP_SOCK_NUM_; i++)
                {
                        tmp += txsize[i];

                #if _WIZCHIP_ < W5200        //2016.10.28 peter add condition for w5100 and w5100s
                        if(tmp > 8) return -1;
                #else
                        if(tmp > 16) return -1;
                #endif
                }
                for(i = 0 ; i < _WIZCHIP_SOCK_NUM_; i++)
                {
                #if _WIZCHIP_ < W5200        //2016.10.28 peter add condition for w5100
                        j = 0;
                        while((txsize[i] >> j != 1)&&(txsize[i] !=0)){j++;}
                        setSn_TXBUF_SIZE(i, j);
                #else
                        setSn_TXBUF_SIZE(i, txsize[i]);
                #endif
                }

        #endif
   }

   if(rxsize)
   {
      tmp = 0;
   #if _WIZCHIP_ == W5300
      for(i = 0 ; i < _WIZCHIP_SOCK_NUM_; i++)
                {
                        if(rxsize[i] >= 64) return -1;   //No use 64KB even if W5300 support max 64KB memory allocation
                        tmp += rxsize[i];
                        if(tmp > 128) return -1;
                }
                if(tmp % 8) return -1;
   #else
                for(i = 0 ; i < _WIZCHIP_SOCK_NUM_; i++)
                {
                        tmp += rxsize[i];
                #if _WIZCHIP_ < W5200        //2016.10.28 peter add condition for w5100 and w5100s
                        if(tmp > 8) return -1;
                #else
                        if(tmp > 16) return -1;
                #endif
                }

                for(i = 0 ; i < _WIZCHIP_SOCK_NUM_; i++)
                {
                #if _WIZCHIP_ < W5200        // add condition for w5100
                        j = 0;
                        while((rxsize[i] >> j != 1)&&(txsize[i] !=0)){j++;}
                        setSn_RXBUF_SIZE(i, j);
                #else
                        setSn_RXBUF_SIZE(i, rxsize[i]);
                #endif
                }
        #endif
   }
   return 0;
}

void wizchip_clrinterrupt(intr_kind intr)
{
   uint8_t ir  = (uint8_t)intr;
   uint8_t sir = (uint8_t)((uint16_t)intr >> 8);
#if _WIZCHIP_ < W5500
   ir |= (1<<4); // IK_WOL
#endif
#if _WIZCHIP_ == W5200
   ir |= (1 << 6);
#endif

#if _WIZCHIP_ < W5200
   sir &= 0x0F;
#endif

#if _WIZCHIP_ <= W5100S
   ir |= sir;
   setIR(ir);
//A20150601 :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elif _WIZCHIP_ == W5300
   setIR( ((((uint16_t)ir) << 8) | (((uint16_t)sir) & 0x00FF)) );
#else
   setIR(ir);
//M20200227 : For clear
   //setSIR(sir);
   for(ir=0; ir<8; ir++){
       if(sir & (0x01 <<ir) ) setSn_IR(ir, 0xff);
   }

#endif
}

intr_kind wizchip_getinterrupt(void)
{
   uint8_t ir  = 0;
   uint8_t sir = 0;
   uint16_t ret = 0;
#if _WIZCHIP_ <= W5100S
   ir = getIR();
   sir = ir & 0x0F;
//A20150601 :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elif _WIZCHIP_  == W5300
   ret = getIR();
   ir = (uint8_t)(ret >> 8);
   sir = (uint8_t)ret;
#else
   ir  = getIR();
   sir = getSIR();
#endif

//M20150601 :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if _WIZCHIP_ < W5500
#if _WIZCHIP_ < W5200
   ir &= ~(1<<4); // IK_WOL
#endif
#if _WIZCHIP_ == W5200
   ir &= ~(1 << 6);
#endif
  ret = sir;
  ret = (ret << 8) + ir;
  return (intr_kind)ret;
}

void wizchip_setinterruptmask(intr_kind intr)
{
   uint8_t imr  = (uint8_t)intr;
   uint8_t simr = (uint8_t)((uint16_t)intr >> 8);
#if _WIZCHIP_ < W5500
   imr &= ~(1<<4); // IK_WOL
#endif
#if _WIZCHIP_ == W5200
   imr &= ~(1 << 6);
#endif

#if _WIZCHIP_ < W5200
   simr &= 0x0F;
   imr |= simr;
   setIMR(imr);
//A20150601 :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elif _WIZCHIP_ == W5300
   setIMR( ((((uint16_t)imr) << 8) | (((uint16_t)simr) & 0x00FF)) );
#else
   setIMR(imr);
   setSIMR(simr);
#endif
}

intr_kind wizchip_getinterruptmask(void)
{
   uint8_t imr  = 0;
   uint8_t simr = 0;
   uint16_t ret = 0;
#if _WIZCHIP_ < W5200
   imr  = getIMR();
   simr = imr & 0x0F;
//A20150601 :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elif _WIZCHIP_ == W5300
   ret = getIMR();
   imr = (uint8_t)(ret >> 8);
   simr = (uint8_t)ret;
#else
   imr  = getIMR();
   simr = getSIMR();
#endif

#if _WIZCHIP_ < W5500
   imr &= ~(1<<4); // IK_WOL
#endif
#if _WIZCHIP_ == W5200
   imr &= ~(1 << 6);  // IK_DEST_UNREACH
#endif
  ret = simr;
  ret = (ret << 8) + imr;
  return (intr_kind)ret;
}

int8_t wizphy_getphylink(void)
{
   int8_t tmp = PHY_LINK_OFF;
#if _WIZCHIP_ == W5100S
   if(getPHYSR() & PHYSR_LNK)
           tmp = PHY_LINK_ON;
#elif   _WIZCHIP_ == W5200
   if(getPHYSTATUS() & PHYSTATUS_LINK)
      tmp = PHY_LINK_ON;
#elif _WIZCHIP_ == W5500
   if(getPHYCFGR() & PHYCFGR_LNK_ON)
      tmp = PHY_LINK_ON;

#else
   tmp = -1;
#endif
   return tmp;
}

#if _WIZCHIP_ > W5100

int8_t wizphy_getphypmode(void)
{
   int8_t tmp = 0;
   #if   _WIZCHIP_ == W5200
      if(getPHYSTATUS() & PHYSTATUS_POWERDOWN)
         tmp = PHY_POWER_DOWN;
      else
         tmp = PHY_POWER_NORM;
   #elif _WIZCHIP_ == 5500
      if((getPHYCFGR() & PHYCFGR_OPMDC_ALLA) == PHYCFGR_OPMDC_PDOWN)
         tmp = PHY_POWER_DOWN;
      else
         tmp = PHY_POWER_NORM;
   #else
      tmp = -1;
   #endif
   return tmp;
}
#endif

#if _WIZCHIP_ == W5100S
void wizphy_reset(void)
{
        uint16_t tmp = wiz_mdio_read(PHYMDIO_BMCR);
        tmp |= BMCR_RESET;
        wiz_mdio_write(PHYMDIO_BMCR, tmp);
        while(wiz_mdio_read(PHYMDIO_BMCR)&BMCR_RESET){}
}

void wizphy_setphyconf(wiz_PhyConf* phyconf)
{
   uint16_t tmp = wiz_mdio_read(PHYMDIO_BMCR);
   if(phyconf->mode == PHY_MODE_AUTONEGO)
      tmp |= BMCR_AUTONEGO;
   else
   {
          tmp &= ~BMCR_AUTONEGO;
      if(phyconf->duplex == PHY_DUPLEX_FULL)
      {
              tmp |= BMCR_DUP;
      }
      else
      {
              tmp &= ~BMCR_DUP;
      }
      if(phyconf->speed == PHY_SPEED_100)
      {
              tmp |= BMCR_SPEED;
      }
      else
      {
              tmp &= ~BMCR_SPEED;
      }
   }
   wiz_mdio_write(PHYMDIO_BMCR, tmp);
}

void wizphy_getphyconf(wiz_PhyConf* phyconf)
{
   uint16_t tmp = 0;
   tmp = wiz_mdio_read(PHYMDIO_BMCR);
   phyconf->by   = PHY_CONFBY_SW;
   if(tmp & BMCR_AUTONEGO)
   {
           phyconf->mode = PHY_MODE_AUTONEGO;
   }
   else
   {
           phyconf->mode = PHY_MODE_MANUAL;
           if(tmp&BMCR_DUP) phyconf->duplex = PHY_DUPLEX_FULL;
           else phyconf->duplex = PHY_DUPLEX_HALF;
           if(tmp&BMCR_SPEED) phyconf->speed = PHY_SPEED_100;
           else phyconf->speed = PHY_SPEED_10;
   }
}

int8_t wizphy_setphypmode(uint8_t pmode)
{
   uint16_t tmp = 0;
   tmp = wiz_mdio_read(PHYMDIO_BMCR);
   if( pmode == PHY_POWER_DOWN)
   {
      tmp |= BMCR_PWDN;
   }
   else
   {
           tmp &= ~BMCR_PWDN;
   }
   wiz_mdio_write(PHYMDIO_BMCR, tmp);
   tmp = wiz_mdio_read(PHYMDIO_BMCR);
   if( pmode == PHY_POWER_DOWN)
   {
      if(tmp & BMCR_PWDN) return 0;
   }
   else
   {
      if((tmp & BMCR_PWDN) != BMCR_PWDN) return 0;
   }
   return -1;
}

#endif
#if _WIZCHIP_ == W5500
void wizphy_reset(void)
{
   uint8_t tmp = getPHYCFGR();
   tmp &= PHYCFGR_RST;
   setPHYCFGR(tmp);
   tmp = getPHYCFGR();
   tmp |= ~PHYCFGR_RST;
   setPHYCFGR(tmp);
}

void wizphy_setphyconf(wiz_PhyConf* phyconf)
{
   uint8_t tmp = 0;
   if(phyconf->by == PHY_CONFBY_SW)
      tmp |= PHYCFGR_OPMD;
   else
      tmp &= ~PHYCFGR_OPMD;
   if(phyconf->mode == PHY_MODE_AUTONEGO)
      tmp |= PHYCFGR_OPMDC_ALLA;
   else
   {
      if(phyconf->duplex == PHY_DUPLEX_FULL)
      {
         if(phyconf->speed == PHY_SPEED_100)
            tmp |= PHYCFGR_OPMDC_100F;
         else
            tmp |= PHYCFGR_OPMDC_10F;
      }
      else
      {
         if(phyconf->speed == PHY_SPEED_100)
            tmp |= PHYCFGR_OPMDC_100H;
         else
            tmp |= PHYCFGR_OPMDC_10H;
      }
   }
   setPHYCFGR(tmp);
   wizphy_reset();
}

void wizphy_getphyconf(wiz_PhyConf* phyconf)
{
   uint8_t tmp = 0;
   tmp = getPHYCFGR();
   phyconf->by   = (tmp & PHYCFGR_OPMD) ? PHY_CONFBY_SW : PHY_CONFBY_HW;
   switch(tmp & PHYCFGR_OPMDC_ALLA)
   {
      case PHYCFGR_OPMDC_ALLA:
      case PHYCFGR_OPMDC_100FA:
         phyconf->mode = PHY_MODE_AUTONEGO;
         break;
      default:
         phyconf->mode = PHY_MODE_MANUAL;
         break;
   }
   switch(tmp & PHYCFGR_OPMDC_ALLA)
   {
      case PHYCFGR_OPMDC_100FA:
      case PHYCFGR_OPMDC_100F:
      case PHYCFGR_OPMDC_100H:
         phyconf->speed = PHY_SPEED_100;
         break;
      default:
         phyconf->speed = PHY_SPEED_10;
         break;
   }
   switch(tmp & PHYCFGR_OPMDC_ALLA)
   {
      case PHYCFGR_OPMDC_100FA:
      case PHYCFGR_OPMDC_100F:
      case PHYCFGR_OPMDC_10F:
         phyconf->duplex = PHY_DUPLEX_FULL;
         break;
      default:
         phyconf->duplex = PHY_DUPLEX_HALF;
         break;
   }
}

void wizphy_getphystat(wiz_PhyConf* phyconf)
{
   uint8_t tmp = getPHYCFGR();
   phyconf->duplex = (tmp & PHYCFGR_DPX_FULL) ? PHY_DUPLEX_FULL : PHY_DUPLEX_HALF;
   phyconf->speed  = (tmp & PHYCFGR_SPD_100) ? PHY_SPEED_100 : PHY_SPEED_10;
}

int8_t wizphy_setphypmode(uint8_t pmode)
{
   uint8_t tmp = 0;
   tmp = getPHYCFGR();
   if((tmp & PHYCFGR_OPMD)== 0) return -1;
   tmp &= ~PHYCFGR_OPMDC_ALLA;
   if( pmode == PHY_POWER_DOWN)
      tmp |= PHYCFGR_OPMDC_PDOWN;
   else
      tmp |= PHYCFGR_OPMDC_ALLA;
   setPHYCFGR(tmp);
   wizphy_reset();
   tmp = getPHYCFGR();
   if( pmode == PHY_POWER_DOWN)
   {
      if(tmp & PHYCFGR_OPMDC_PDOWN) return 0;
   }
   else
   {
      if(tmp & PHYCFGR_OPMDC_ALLA) return 0;
   }
   return -1;
}
#endif

void wizchip_setnetinfo(wiz_NetInfo* pnetinfo)
{
   setSHAR(pnetinfo->mac);
   setGAR(pnetinfo->gw);
   setSUBR(pnetinfo->sn);
   setSIPR(pnetinfo->ip);
   _DNS_[0] = pnetinfo->dns[0];
   _DNS_[1] = pnetinfo->dns[1];
   _DNS_[2] = pnetinfo->dns[2];
   _DNS_[3] = pnetinfo->dns[3];
   _DHCP_   = pnetinfo->dhcp;
}

void wizchip_getnetinfo(wiz_NetInfo* pnetinfo)
{
   getSHAR(pnetinfo->mac);
   getGAR(pnetinfo->gw);
   getSUBR(pnetinfo->sn);
   getSIPR(pnetinfo->ip);
   pnetinfo->dns[0]= _DNS_[0];
   pnetinfo->dns[1]= _DNS_[1];
   pnetinfo->dns[2]= _DNS_[2];
   pnetinfo->dns[3]= _DNS_[3];
   pnetinfo->dhcp  = _DHCP_;
}

int8_t wizchip_setnetmode(netmode_type netmode)
{
   uint8_t tmp = 0;
#if _WIZCHIP_ != W5500
   if(netmode & ~(NM_WAKEONLAN | NM_PPPOE | NM_PINGBLOCK)) return -1;
#else
   if(netmode & ~(NM_WAKEONLAN | NM_PPPOE | NM_PINGBLOCK | NM_FORCEARP)) return -1;
#endif
   tmp = getMR();
   tmp |= (uint8_t)netmode;
   setMR(tmp);
   return 0;
}

netmode_type wizchip_getnetmode(void)
{
   return (netmode_type) getMR();
}

void wizchip_settimeout(wiz_NetTimeout* nettime)
{
   setRCR(nettime->retry_cnt);
   setRTR(nettime->time_100us);
}

void wizchip_gettimeout(wiz_NetTimeout* nettime)
{
   nettime->retry_cnt = getRCR();
   nettime->time_100us = getRTR();
}

楼主:
wizchip_conf.h
//*****************************************************************************
//
//! \file wizchip_conf.h
//! \brief WIZCHIP Config Header File.
//! \version 1.0.0
//! \date 2013/10/21
//! \par  Revision history
//!       <2015/02/05> Notice
//!        The version history is not updated after this point.
//!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directly from GitHub. Please visit the our GitHub repository for ioLibrary.
//!        >> https://github.com/Wiznet/ioLibrary_Driver
//!       <2013/10/21> 1st Release
//! \author MidnightCow
//! \copyright
//!
//! Copyright (c)  2013, WIZnet Co.,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re met:
//!
//!     *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nor the names of its
//!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OWNER OR CONTRIBUTORS BE
//!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defgroup extra_functions 2. WIZnet Extra Functions
*
* @brief These functions is optional function. It could be replaced at WIZCHIP I/O function because they were made by WIZCHIP I/O functions.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re are functions of configuring WIZCHIP, network, interrupt, phy,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timer. \n
*
*/

#ifndef  _WIZCHIP_CONF_H_
#define  _WIZCHIP_CONF_H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dint.h>
/**
* @brief Select WIZCHIP.
* [url=home.php?mod=space&uid=2539868]@Todo[/url] You should select one, \b W5100, \b W5100S, \b W5200, \b W5300, \b W5500 or etc. \n\n
*       ex> <code> #define \_WIZCHIP_      W5500 </code>
*/

#define W5100                                                5100
#define W5100S                                                5100+5
#define W5200                                                5200
#define W5300                                                5300
#define W5500                                                5500

#ifndef _WIZCHIP_
#define _WIZCHIP_                      W5500   // W5100, W5100S, W5200, W5300, W5500
#endif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NONE_         0x0000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BUS_          0x0100 /**< Bus interface mode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SPI_          0x0200 /**< SPI interface mode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IIC_          0x0400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SDIO_         0x0800
// Add to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BUS_DIR_      (_WIZCHIP_IO_MODE_BUS_ + 1) /**< BUS interface mode for direct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_WIZCHIP_IO_MODE_BUS_ + 2) /**< BUS interface mode for indirect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SPI_VDM_      (_WIZCHIP_IO_MODE_SPI_ + 1) /**< SPI interface mode for variable length data*/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SPI_FDM_      (_WIZCHIP_IO_MODE_SPI_ + 2) /**< SPI interface mode for fixed length data mode*/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SPI_5500_     (_WIZCHIP_IO_MODE_SPI_ + 3) /**< SPI interface mode for fixed length data mode*/

#if   (_WIZCHIP_ == W5100)
   #define _WIZCHIP_ID_                "W5100\0"
/**
* @brief Define interface mode.
* @todo you should select interface mode as chip. Select one of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_WIZCHIP_IO_MODE_SPI_ ,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DIR_ or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BUS_DIR_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SPI_

//A20150601 : Define the unit of IO DATA.
   typedef   uint8_t   iodata_t;
//A20150401 : Indclude W5100.h file
   #include "W5100/w5100.h"

#elif (_WIZCHIP_ == W5100S)
#define _WIZCHIP_ID_                "W5100S\0"
/**
* @brief Define interface mode.
* @todo you should select interface mode as chip. Select one of @ref \_WIZCHIP_IO_MODE_SPI_ ,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DIR_ or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SPI_5500_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SPI_

//A20150601 : Define the unit of IO DATA.
   typedef   uint8_t   iodata_t;
//A20150401 : Indclude W5100.h file
        #include "W5100S/w5100s.h"
#elif (_WIZCHIP_ == W5200)
   #define _WIZCHIP_ID_                "W5200\0"
/**
* @brief Define interface mode.
* @todo you should select interface mode as chip. Select one of @ref \_WIZCHIP_IO_MODE_SPI_ or @ref \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
#ifndef _WIZCHIP_IO_MODE_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SPI_
#endif
//A20150601 : Define the unit of IO DATA.
   typedef   uint8_t   iodata_t;
   #include "W5200/w5200.h"
#elif (_WIZCHIP_ == W5500)
  #define _WIZCHIP_ID_                 "W5500\0"

/**
* @brief Define interface mode. \n
* @todo Should select interface mode as chip.
*        - @ref \_WIZCHIP_IO_MODE_SPI_ \n
*          -@ref \_WIZCHIP_IO_MODE_SPI_VDM_ : Valid only in @ref \_WIZCHIP_ == W5500 \n
*          -@ref \_WIZCHIP_IO_MODE_SPI_FDM_ : Valid only in @ref \_WIZCHIP_ == W5500 \n
*        -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 \n
*          -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DIR_ \n
*          -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n
*        - Others will be defined in future. \n\n
*        ex> <code>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SPI_VDM_ </code>
*
*/
#ifndef _WIZCHIP_IO_MODE_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SPI_FDM_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SPI_VDM_
#endif
//A20150601 : Define the unit of IO DATA.
   typedef   uint8_t   iodata_t;
   #include "W5500/w5500.h"
#elif ( _WIZCHIP_ == W5300)
   #define _WIZCHIP_ID_                 "W5300\0"
/**
* @brief Define interface mode.
* @todo you should select interface mode as chip. Select one of @ref \_WIZCHIP_IO_MODE_SPI_ ,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DIR_ or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
#ifndef _WIZCHIP_IO_MODE_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BUS_DIR_
// #define _WIZCHIP_IO_MODE_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endif

//A20150601 : Define the unit and bus width of IO DATA.
   /**
    * @brief Select the data width 8 or 16 bits.
    * @todo you should select the bus width. Select one of 8 or 16.
    */
   #ifndef _WIZCHIP_IO_BUS_WIDTH_
   #define _WIZCHIP_IO_BUS_WIDTH_       16  // 8
   #endif
   #if _WIZCHIP_IO_BUS_WIDTH_ == 8
      typedef   uint8_t   iodata_t;
   #elif _WIZCHIP_IO_BUS_WIDTH_ == 16
      typedef   uint16_t   iodata_t;
   #else
      #error "Unknown _WIZCHIP_IO_BUS_WIDTH_. It should be 8 or 16."
   #endif
//
   #include "W5300/w5300.h"
#else
   #error "Unknown defined _WIZCHIP_. You should define one of 5100, 5200, and 5500 !!!"
#endif

#ifndef _WIZCHIP_IO_MODE_
   #error "Undefined _WIZCHIP_IO_MODE_. You should define it !!!"
#endif

/**
* @brief Define I/O base address when BUS IF mode.
* @todo Should re-define it to fit your system when BUS IF Mode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
*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DIR_, @ref \_WIZCHIP_IO_MODE_BUS_INDIR_). \n\n
*       ex> <code> #define \_WIZCHIP_IO_BASE_      0x00008000 </code>
*/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BUS_
//        #define _WIZCHIP_IO_BASE_                                0x60000000        // for 5100S IND
        #define _WIZCHIP_IO_BASE_                                0x68000000        // for W5300
#el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SPI_
        #define _WIZCHIP_IO_BASE_                                0x00000000        // for 5100S SPI
#endif

#ifndef _WIZCHIP_IO_BASE_
#define _WIZCHIP_IO_BASE_              0x00000000  // 0x8000
#endif

//M20150401 : Typing Error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BUS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BUS_
   #ifndef _WIZCHIP_IO_BASE_
      #error "You should be define _WIZCHIP_IO_BASE to fit your system memory map."
   #endif
#endif

#if _WIZCHIP_ >= W5200
   #define _WIZCHIP_SOCK_NUM_   8   ///< The count of independant socket of @b WIZCHIP
#else
   #define _WIZCHIP_SOCK_NUM_   4   ///< The count of independant socket of @b WIZCHIP
#endif

/********************************************************
* WIZCHIP BASIC IF functions for SPI, SDIO, I2C , ETC.
*********************************************************/
/**
* @ingroup DATA_TYPE
* @brief The set of callback functions for W5500:@ref WIZCHIP_IO_Functions W5200:@ref WIZCHIP_IO_Functions_W5200
*/
typedef struct __WIZCHIP
{
   uint16_t  if_mode;               ///< host interface mode
   uint8_t   id[7];                 ///< @b WIZCHIP ID such as @b 5100, @b 5200, @b 5500, and so on.
   /**
    * The set of critical section callback func.
    */
   struct _CRIS
   {
      void (*_enter)  (void);       ///< crtical section enter
      void (*_exit) (void);         ///< critial section exit
   }CRIS;
   /**
    *  The set of @ref \_WIZCHIP_ select control callback func.
    */
   struct _CS
   {
      void (*_select)  (void);      ///< @ref \_WIZCHIP_ selected
      void (*_deselect)(void);      ///< @ref \_WIZCHIP_ deselected
   }CS;
   /**
    * The set of interface IO callback func.
    */
   union _IF
   {
      /**
       * For BUS interface IO
       */
      //M20156501 : Modify the function name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struct
      //{
      //   uint8_t  (*_read_byte)  (uint32_t AddrSel);
      //   void     (*_write_byte) (uint32_t AddrSel, uint8_t wb);
      //}BUS;
      struct
      {
         iodata_t  (*_read_data)   (uint32_t AddrSel);
         void      (*_write_data)  (uint32_t AddrSel, iodata_t wb);
      }BUS;

      /**
       * For SPI interface IO
       */
      struct
      {
         uint8_t (*_read_byte)   (void);
         void    (*_write_byte)  (uint8_t wb);
         void    (*_read_burst)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void    (*_write_burst)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SPI;
      // To be added
      //
   }IF;
}_WIZCHIP;

extern _WIZCHIP  WIZCHIP;

/**
* @ingroup DATA_TYPE
*  WIZCHIP control type enumration used in @ref ctlwizchip().
*/
typedef enum
{
   CW_RESET_WIZCHIP,   ///< Resets WIZCHIP by softly
   CW_INIT_WIZCHIP,    ///< Initializes to WIZCHIP with SOCKET buffer size 2 or 1 dimension array typed uint8_t.
   CW_GET_INTERRUPT,   ///< Get Interrupt status of WIZCHIP
   CW_CLR_INTERRUPT,   ///< Clears interrupt
   CW_SET_INTRMASK,    ///< Masks interrupt
   CW_GET_INTRMASK,    ///< Get interrupt mask
   CW_SET_INTRTIME,    ///< Set interval time between the current and next interrupt.
   CW_GET_INTRTIME,    ///< Set interval time between the current and next interrupt.
   CW_GET_ID,          ///< Gets WIZCHIP name.

//D20150601 : For no modification your application code
//#if _WIZCHIP_ ==  W5500
   CW_RESET_PHY,       ///< Resets internal PHY. Valid Only W5500
   CW_SET_PHYCONF,     ///< When PHY configured by internal register, PHY operation mode (Manual/Auto, 10/100, Half/Full). Valid Only W5000
   CW_GET_PHYCONF,     ///< Get PHY operation mode in internal register. Valid Only W5500
   CW_GET_PHYSTATUS,   ///< Get real PHY status on operating. Valid Only W5500
   CW_SET_PHYPOWMODE,  ///< Set PHY power mode as normal and down when PHYSTATUS.OPMD == 1. Valid Only W5500
//#endif
//D20150601 : For no modification your application code
//#if _WIZCHIP_ == W5200 || _WIZCHIP_ == W5500
   CW_GET_PHYPOWMODE,  ///< Get PHY Power mode as down or normal, Valid Only W5100, W5200
   CW_GET_PHYLINK      ///< Get PHY Link status, Valid Only W5100, W5200
//#endif
}ctlwizchip_type;

/**
* @ingroup DATA_TYPE
*  Network control type enumration used in @ref ctlnetwork().
*/
typedef enum
{
   CN_SET_NETINFO,  ///< Set Network with @ref wiz_NetInfo
   CN_GET_NETINFO,  ///< Get Network with @ref wiz_NetInfo
   CN_SET_NETMODE,  ///< Set network mode as WOL, PPPoE, Ping Block, and Force ARP mode
   CN_GET_NETMODE,  ///< Get network mode as WOL, PPPoE, Ping Block, and Force ARP mode
   CN_SET_TIMEOUT,  ///< Set network timeout as retry count and time.
   CN_GET_TIMEOUT,  ///< Get network timeout as retry count and time.
}ctlnetwork_type;

/**
* @ingroup DATA_TYPE
*  Interrupt kind when CW_SET_INTRRUPT, CW_GET_INTERRUPT, CW_SET_INTRMASK
*  and CW_GET_INTRMASK is used in @ref ctlnetwork().
*  It can be used with OR operation.
*/
typedef enum
{
#if   _WIZCHIP_ == W5500
   IK_WOL               = (1 << 4),   ///< Wake On Lan by receiving the magic packet. Valid in W500.
#elif _WIZCHIP_ == W5300
   IK_FMTU              = (1 << 4),   ///< Received a ICMP message (Fragment MTU)
#endif

   IK_PPPOE_TERMINATED  = (1 << 5),   ///< PPPoE Disconnected

#if _WIZCHIP_ != W5200
   IK_DEST_UNREACH      = (1 << 6),   ///< Destination IP & Port Unreachable, No use in W5200
#endif

   IK_IP_CONFLICT       = (1 << 7),   ///< IP conflict occurred

   IK_SOCK_0            = (1 << 8),   ///< Socket 0 interrupt
   IK_SOCK_1            = (1 << 9),   ///< Socket 1 interrupt
   IK_SOCK_2            = (1 << 10),  ///< Socket 2 interrupt
   IK_SOCK_3            = (1 << 11),  ///< Socket 3 interrupt
#if _WIZCHIP_ > W5100S
   IK_SOCK_4            = (1 << 12),  ///< Socket 4 interrupt, No use in 5100
   IK_SOCK_5            = (1 << 13),  ///< Socket 5 interrupt, No use in 5100
   IK_SOCK_6            = (1 << 14),  ///< Socket 6 interrupt, No use in 5100
   IK_SOCK_7            = (1 << 15),  ///< Socket 7 interrupt, No use in 5100
#endif

#if _WIZCHIP_ > W5100S
   IK_SOCK_ALL          = (0xFF << 8) ///< All Socket interrupt
#else
   IK_SOCK_ALL          = (0x0F << 8) ///< All Socket interrupt
#endif
}intr_kind;

#define PHY_CONFBY_HW            0     ///< Configured PHY operation mode by HW pin
#define PHY_CONFBY_SW            1     ///< Configured PHY operation mode by SW register
#define PHY_MODE_MANUAL          0     ///< Configured PHY operation mode with user setting.
#define PHY_MODE_AUTONEGO        1     ///< Configured PHY operation mode with auto-negotiation
#define PHY_SPEED_10             0     ///< Link Speed 10
#define PHY_SPEED_100            1     ///< Link Speed 100
#define PHY_DUPLEX_HALF          0     ///< Link Half-Duplex
#define PHY_DUPLEX_FULL          1     ///< Link Full-Duplex
#define PHY_LINK_OFF             0     ///< Link Off
#define PHY_LINK_ON              1     ///< Link On
#define PHY_POWER_NORM           0     ///< PHY power normal mode
#define PHY_POWER_DOWN           1     ///< PHY power down mode

#if _WIZCHIP_ == W5100S || _WIZCHIP_ == W5500
/**
* @ingroup DATA_TYPE
*  It configures PHY configuration when CW_SET PHYCONF or CW_GET_PHYCONF in W5500,
*  and it indicates the real PHY status configured by HW or SW in all WIZCHIP. \n
*  Valid only in W5500.
*/
typedef struct wiz_PhyConf_t
{
      uint8_t by;       ///< set by @ref PHY_CONFBY_HW or @ref PHY_CONFBY_SW
      uint8_t mode;     ///< set by @ref PHY_MODE_MANUAL or @ref PHY_MODE_AUTONEGO
      uint8_t speed;    ///< set by @ref PHY_SPEED_10 or @ref PHY_SPEED_100
      uint8_t duplex;   ///< set by @ref PHY_DUPLEX_HALF @ref PHY_DUPLEX_FULL
      //uint8_t power;  ///< set by @ref PHY_POWER_NORM or @ref PHY_POWER_DOWN
      //uint8_t link;   ///< Valid only in CW_GET_PHYSTATUS. set by @ref PHY_LINK_ON or PHY_DUPLEX_OFF
   }wiz_PhyConf;
#endif

/**
* @ingroup DATA_TYPE
*  It used in setting dhcp_mode of @ref wiz_NetInfo.
*/
typedef enum
{
   NETINFO_STATIC = 1,    ///< Static IP configuration by manually.
   NETINFO_DHCP           ///< Dynamic IP configruation from a DHCP sever
}dhcp_mode;

/**
* @ingroup DATA_TYPE
*  Network Information for WIZCHIP
*/
typedef struct wiz_NetInfo_t
{
   uint8_t mac[6];  ///< Source Mac Address
   uint8_t ip[4];   ///< Source IP Address
   uint8_t sn[4];   ///< Subnet Mask
   uint8_t gw[4];   ///< Gateway IP Address
   uint8_t dns[4];  ///< DNS server IP Address
   dhcp_mode dhcp;  ///< 1 - Static, 2 - DHCP
}wiz_NetInfo;

/**
* @ingroup DATA_TYPE
*  Network mode
*/
typedef enum
{
#if _WIZCHIP_ == W5500
   NM_FORCEARP    = (1<<1),  ///< Force to APP send whenever udp data is sent. Valid only in W5500
#endif
   NM_WAKEONLAN   = (1<<5),  ///< Wake On Lan
   NM_PINGBLOCK   = (1<<4),  ///< Block ping-request
   NM_PPPOE       = (1<<3),  ///< PPPoE mode
}netmode_type;

/**
* @ingroup DATA_TYPE
*  Used in CN_SET_TIMEOUT or CN_GET_TIMEOUT of @ref ctlwizchip() for timeout configruation.
*/
typedef struct wiz_NetTimeout_t
{
   uint8_t  retry_cnt;     ///< retry count
   uint16_t time_100us;    ///< time unit 100us
}wiz_NetTimeout;

/**
*@brief Registers call back function for critical section of I/O functions such as
*\ref WIZCHIP_READ, @ref WIZCHIP_WRITE, @ref WIZCHIP_READ_BUF and @ref WIZCHIP_WRITE_BUF.
*@param cris_en : callback function for critical section enter.
*@param cris_ex : callback function for critical section exit.
*@todo Describe @ref WIZCHIP_CRITICAL_ENTER and @ref WIZCHIP_CRITICAL_EXIT marco or register your functions.
*@note If you do not describe or register, default functions(@ref wizchip_cris_enter & @ref wizchip_cris_exit) is called.
*/
void reg_wizchip_cris_cbfunc(void(*cris_en)(void), void(*cris_ex)(void));

/**
*@brief Registers call back function for WIZCHIP select & deselect.
*@param cs_sel : callback function for WIZCHIP select
*@param cs_desel : callback fucntion for WIZCHIP deselect
*@todo Describe @ref wizchip_cs_select and @ref wizchip_cs_deselect function or register your functions.
*@note If you do not describe or register,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reg_wizchip_cs_cbfunc(void(*cs_sel)(void), void(*cs_desel)(void));

/**
*@brief Registers call back function for bus interface.
*@param bus_rb   : callback function to read byte data using system bus
*@param bus_wb   : callback function to write byte data using system bus
*@todo Describe @ref wizchip_bus_readbyte and @ref wizchip_bus_writebyte function
*or register your functions.
*@note If you do not describe or register,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M20150601 : For integrating with W5300
//void reg_wizchip_bus_cbfunc(uint8_t (*bus_rb)(uint32_t addr), void (*bus_wb)(uint32_t addr, uint8_t wb));
void reg_wizchip_bus_cbfunc(iodata_t (*bus_rb)(uint32_t addr), void (*bus_wb)(uint32_t addr, iodata_t wb));

/**
*@brief Registers call back function for SPI interface.
*@param spi_rb : callback function to read byte using SPI
*@param spi_wb : callback function to write byte using SPI
*@todo Describe \ref wizchip_spi_readbyte and \ref wizchip_spi_writebyte function
*or register your functions.
*@note If you do not describe or register,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reg_wizchip_spi_cbfunc(uint8_t (*spi_rb)(void), void (*spi_wb)(uint8_t wb));

/**
*@brief Registers call back function for SPI interface.
*@param spi_rb : callback function to burst read using SPI
*@param spi_wb : callback function to burst write using SPI
*@todo Describe \ref wizchip_spi_readbyte and \ref wizchip_spi_writebyte function
*or register your functions.
*@note If you do not describe or register, null function is called.
*/
void reg_wizchip_spiburst_cbfunc(void (*spi_rb)(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void (*spi_wb)(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Controls to the WIZCHIP.
* @details Resets WIZCHIP & internal PHY, Configures PHY mode, Monitor PHY(Link,Speed,Half/Full/Auto),
* controls interrupt & mask and so on.
* @param cwtype : Decides to the control type
* @param arg : arg type is dependent on cwtyp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0 : Success \n
*         -1 : Fail because of invalid \ref ctlwizchip_type or unsupported \ref ctlwizchip_type in WIZCHIP
*/
int8_t ctlwizchip(ctlwizchip_type cwtype, void* arg);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Controls to network.
* @details Controls to network environment, mode, timeout and so on.
* @param cntype : Input. Decides to the control type
* @param arg : Inout. arg type is dependent on cntype.
* @return -1 : Fail because of invalid \ref ctlnetwork_type or unsupported \ref ctlnetwork_type in WIZCHIP \n
*          0 : Success
*/
int8_t ctlnetwork(ctlnetwork_type cntype, void* arg);

/*
*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re implemented for internal use.
* but You can call these functions for code size reduction instead of ctlwizchip() and ctlnetwork().
*/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Reset WIZCHIP by softly.
*/
void   wizchip_sw_reset(void);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Initializes WIZCHIP with socket buffer size
* @param txsize Socket tx buffer sizes. If null, initialized the default size 2KB.
* @param rxsize Socket rx buffer sizes. If null, initialized the default size 2KB.
* @return 0 : succcess \n
*        -1 : fail. Invalid buffer size
*/
int8_t wizchip_init(uint8_t* txsize, uint8_t* rxsize);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Clear Interrupt of WIZCHIP.
* @param intr : @ref intr_kind value operated OR. It can type-cast to uint16_t.
*/
void wizchip_clrinterrupt(intr_kind intr);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Get Interrupt of WIZCHIP.
* @return @ref intr_kind value operated OR. It can type-cast to uint16_t.
*/
intr_kind wizchip_getinterrupt(void);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Mask or Unmask Interrupt of WIZCHIP.
* @param intr : @ref intr_kind value operated OR. It can type-cast to uint16_t.
*/
void wizchip_setinterruptmask(intr_kind intr);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Get Interrupt mask of WIZCHIP.
* @return : The operated OR vaule of @ref intr_kind. It can type-cast to uint16_t.
*/
intr_kind wizchip_getinterruptmask(void);

//todo
#if _WIZCHIP_ > W5100
   int8_t wizphy_getphylink(void);              ///< get the link status of phy in WIZCHIP. No use in W5100
   int8_t wizphy_getphypmode(void);             ///< get the power mode of PHY in WIZCHIP. No use in W5100
#endif

#if _WIZCHIP_ == W5100S || _WIZCHIP_ == W5500
   void   wizphy_reset(void);                   ///< Reset phy. Vailid only in W5500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Set the phy information for WIZCHIP without power mode
* @param phyconf : @ref wiz_PhyConf
*/
   void   wizphy_setphyconf(wiz_PhyConf* phyconf);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Get phy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aram phyconf : @ref wiz_PhyConf
*/
   void   wizphy_getphyconf(wiz_PhyConf* phyconf);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Get phy status.
* @param phyconf : @ref wiz_PhyConf
*/
   void   wizphy_getphystat(wiz_PhyConf* phyconf);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set the power mode of phy inside WIZCHIP. Refer to @ref PHYCFGR in W5500, @ref PHYSTATUS in W5200
* @param pmode Settig value of power down mode.
*/
   int8_t wizphy_setphypmode(uint8_t pmode);
#endif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Set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for WIZCHIP
* @param pnetinfo : @ref wizNetInfo
*/
void wizchip_setnetinfo(wiz_NetInfo* pnetinfo);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Get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for WIZCHIP
* @param pnetinfo : @ref wizNetInfo
*/
void wizchip_getnetinfo(wiz_NetInfo* pnetinfo);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Set the network mode such WOL, PPPoE, Ping Block, and etc.
* @param pnetinfo Value of network mode. Refer to @ref netmode_type.
*/
int8_t wizchip_setnetmode(netmode_type netmode);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Get the network mode such WOL, PPPoE, Ping Block, and etc.
* @return Value of network mode. Refer to @ref netmode_type.
*/
netmode_type wizchip_getnetmode(void);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Set retry time value(@ref _RTR_) and retry count(@ref _RCR_).
* @details @ref _RTR_ configures the retransmission timeout period and @ref _RCR_ configures the number of time of retransmission.
* @param nettime @ref _RTR_ value and @ref _RCR_ value. Refer to @ref wiz_NetTimeout.
*/
void wizchip_settimeout(wiz_NetTimeout* nettime);

/**
* @ingroup extra_functions
* @brief Get retry time value(@ref _RTR_) and retry count(@ref _RCR_).
* @details @ref _RTR_ configures the retransmission timeout period and @ref _RCR_ configures the number of time of retransmission.
* @param nettime @ref _RTR_ value and @ref _RCR_ value. Refer to @ref wiz_NetTimeout.
*/
void wizchip_gettimeout(wiz_NetTimeout* nettime);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void w5500_regFunc(void);
#endif   // _WIZCHIP_CONF_H_

楼主:
这边IO库适配完毕
主函数还要再写写初始化W5500的代码

楼主:
mai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pi.h"
#include "gpio.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wizchip_con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ocket.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static void w5500_hard_rst(void)
{
        HAL_GPIO_WritePin(W5500_RST_GPIO_Port, W5500_RST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
        HAL_GPIO_WritePin(W5500_RST_GPIO_Port, W5500_RST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
}

static int w5500_chip_init(void)
{
        return wizchip_init(NULL, NULL);
}

static void w5500_phy_init(void)
{
    wiz_PhyConf conf;

    conf.by = PHY_CONFBY_SW;
    conf.mode = PHY_MODE_MANUAL;
    conf.speed = PHY_SPEED_10;
    conf.duplex = PHY_DUPLEX_FULL;
    wizphy_setphyconf(&conf);
}

static void w5500_network_init(void)
{
    wiz_NetInfo info;

    uint8_t mac[6] = {0x02,0x00,0x00,0x01,0x02,0x03};
    uint8_t ip[4] = {192,168,10,100};
    uint8_t sn[4] = {255,255,255,0};
    uint8_t gw[4] = {192,168,10,1};
    uint8_t dns[4] = {0,0,0,0};

    memcpy(info.mac, mac, 6);
    memcpy(info.ip, ip, 4);
    memcpy(info.sn, sn, 4);
    memcpy(info.gw, gw, 4);
    memcpy(info.dns, dns, 4);

    info.dhcp = NETINFO_STATIC;

    wizchip_setnetinfo(&info);
}

void w5500_init(void)
{
        w5500_hard_rst();//硬件复位W5500
        w5500_regFunc();//绑定SPI函数
        if(w5500_chip_init()!=0)//芯片初始化
        {
                while(1);
        }
        w5500_phy_init();//物理层初始化
        w5500_network_init();//网络初始化

    wiz_NetInfo info;

    wizchip_getnetinfo(&info);//信息回读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uint8_t rxBuf[20]={0};
uint8_t rxBuf1[20]={0};
uint8_t rxBuf2[20]={0};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Enable I-Cache---------------------------------------------------------*/
  SCB_EnableICache();

  /* Enable D-Cache---------------------------------------------------------*/
  SCB_EnableDCache();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PI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w5500_init();//初始化W5500
  /* USER CODE END 2 */

        uint8_t remote_ip[4]={192,168,10,37};
        uint16_t remote_port=6000;
        uint16_t local_port=5000;

        uint8_t remote_ip1[4]={192,168,10,38};
        uint16_t remote_port1=6001;
        uint16_t local_port1=5000;

        uint16_t len=0;
        uint16_t len1=0;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uint8_t buffff[]="Tx Via UDP0";
  uint8_t buffff1[]="Tx Via UDP1";

        while (1)
  {
          socket(0, Sn_MR_UDP, local_port, 0);//设置Socket0
          socket(1, Sn_MR_UDP, local_port1, 0);//设置Socket1
          /*如果是两个Socket本地端口号一样的应用,需用户自己判断远端端口号区分处理收到的数据*/
          /*如果是两个独立的端口号那种就是正常两个Socket*/
          sendto(0, buffff, sizeof(buffff), remote_ip, remote_port);//Socket0发送
          sendto(0, buffff1, sizeof(buffff), remote_ip1, remote_port1);//Socket1发送
//          sendto(1, buffff1, sizeof(buffff1), remote_ip1, remote_port1);
          HAL_Delay(500);
          switch(getSn_SR(0))//查询socket0状态
          {
                    case SOCK_UDP:
                  {

                                if(getSn_IR(0) & Sn_IR_RECV)
                                {
                                        setSn_IR(0, Sn_IR_RECV);
                                }
                                if((len=getSn_RX_RSR(0))>0)//收到了UDP数据
                                {
                                        memset(rxBuf,0,sizeof(rxBuf));
                                        len = recvfrom(0,rxBuf, len, remote_ip,&remote_port);//数据回收
                                        if(remote_port==6000)//如果来自6000
                                        {
                                                memset(rxBuf1,0,sizeof(rxBuf1));
                                                memcpy(rxBuf1,rxBuf,len);
                                        }

                                        if(remote_port==6001)//如果来自6001
                                        {
                                                memset(rxBuf2,0,sizeof(rxBuf2));
                                                memcpy(rxBuf2,rxBuf,len);
                                        }
                                }
                  }
          }

      //类似前面,不写注释了
          switch(getSn_SR(1))
          {
                    case SOCK_UDP:
                  {

                                if(getSn_IR(1) & Sn_IR_RECV)
                                {
                                        setSn_IR(1, Sn_IR_RECV);
                                }
                                if((len1=getSn_RX_RSR(1))>0)
                                {
                                        memset(rxBuf,0,sizeof(rxBuf));
                                        len1 = recvfrom(1,rxBuf, len1, remote_ip1,&remote_port1);
                                }
                  }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9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1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3;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SPI3;
  PeriphClkInitStruct.Spi123ClockSelection = RCC_SPI123CLKSOURCE_PLL;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main.h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h
  * @brief          : Header for main.c file.
  *                   This file contains the common defines of the application.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AIN_H
#define __MAIN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h7xx_hal.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Exported types ------------------------------------------------------------*/
/* USER CODE BEGIN ET */

/* USER CODE END ET */

/* Exported constants --------------------------------------------------------*/
/* USER CODE BEGIN EC */

/* USER CODE END EC */

/* Exported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EM */

/* USER CODE END EM */

/* Exported functions prototypes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EFP */

/* USER CODE END EFP */

/*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W5500_INIT_Pin GPIO_PIN_1
#define W5500_INIT_Port GPIOD

#define W5500_RST_Pin GPIO_PIN_0
#define W5500_RST_GPIO_Port GPIOD
#define W5500_CS_Pin GPIO_PIN_9
#define W5500_CS_GPIO_Port GPIOB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typedef int32_t  s32;
typedef int16_t s16;
typedef int8_t  s8;

typedef const int32_t sc32;
typedef const int16_t sc16;
typedef const int8_t sc8;

typedef __IO int32_t  vs32;
typedef __IO int16_t  vs16;
typedef __IO int8_t   vs8;

typedef __I int32_t vsc32;
typedef __I int16_t vsc16;
typedef __I int8_t vsc8;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const uint32_t uc32;
typedef const uint16_t uc16;
typedef const uint8_t uc8;

typedef __IO uint32_t  vu32;
typedef __IO uint16_t vu16;
typedef __IO uint8_t  vu8;

typedef __I uint32_t vuc32;
typedef __I uint16_t vuc16;
typedef __I uint8_t vuc8;
/*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MAIN_H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效果展示

楼主:
W5500对常见UDP端口号与IP绑定的实现效果
这种场景要开两个socket

楼主:
这种场景也是要开两个socket

楼主:
这种开1个Socket就可以,但是对接收的UDP数据的IP端口号要判断下,分别处理,因为相同本地端口号一样,远端IP端口号不一样,可能如果远端IP不一样,端口一样,这种也是适用的

楼主:
W5500的网络设置
同一局域网内,网关可以不设置,W5500对应的设置网关那个参数不管就可,DNS也是

楼主:
static void w5500_network_init(void)
{
    wiz_NetInfo info;

    uint8_t mac[6] = {0x02,0x00,0x00,0x01,0x02,0x03};
    uint8_t ip[4] = {192,168,10,100};
    uint8_t sn[4] = {255,255,255,0};
//    uint8_t gw[4] = {192,168,10,1};
//    uint8_t dns[4] = {0,0,0,0};

    memcpy(info.mac, mac, 6);
    memcpy(info.ip, ip, 4);
    memcpy(info.sn, sn, 4);
//    memcpy(info.gw, gw, 4);
//    memcpy(info.dns, dns, 4);

    info.dhcp = NETINFO_STATIC;

    wizchip_setnetinfo(&info);
}

网友A(2024-05-06):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B: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C: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D: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E: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F: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G: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H: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I: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