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米思齐驱动数码管以及子函数应用

楼主(2023-02-28):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七划管以及子函数。七划管又叫数码管。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简单的将七划管理解为由LED组成为8.字形。就相当于有8LED想要使用数码管就是去驱动驱动8LED,如何进行数字显示呢?
就是通过原理图它的ABCDEFGDP点然后进行编码。
第一步先进行对应的接线,这里就会有一个共阳极和共阴极的极限是有区别。共阳极就是阳极共用,相当于将。输出引脚拉低。点亮数码管,共阴极呢就是。应急将输入端口电压拉高
我们进行接线
A
D2
B
D3
C
D4
D
D5
E
D6
F
D7
G
D8
DP
D9
第二步根据对应的接线方式推算出显示数字的编码方式
ABCDEF-----D2D3D4D5D6D7
BC-------D3D4
ABGED----D2D3D8D6D5
ABXDG----D2D3D4D5D8
FGBC----D7D8D3D4
AFGCD---D2D7D8D4D5
AFGEDC----D2D7D8D4D5D6
ABC-----D2D3D4
ABCDEFG----D2D3D4D5D6D7D8
ABCDFG---D2D3D4D5D7D8
.
DP---D9
我们可以用模拟网站试试怎么样
先进行接线在编程我们先让他全部点亮试试。

报错了这要是现实中你的数码管就烧坏了。
看看原因,原来是忘记加入限流电阻了。你可以用220欧的或者1K的都可以。不能在公共端电阻作为限流使用,因为那样同样有可能有被烧坏的风险。
怎么样?这样是不是好了?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数码管,在使用过程中一定需要加入限流电阻。
编码变好了我们可以写程序看看了显示什么数字就用那个编码即可。如果显示多个数字时万一有一个位置出现错误,我们很难进行查处。所以说今天程序里边的另一个。主角登场了子函数。
什么是子函数?用子函数有什么优点呢?
子函数不参与主程序部分,它只是调用。
怎么怎么用?没用过。别着急,我们先试一下,我们通过上面的推算出来了,显示编码已经根据接线方式把编码表对应接口接好了。
然后我们根据边端口表格写入程序里如何使用,先用子程序先写显示1。我们点出子程序,找到编程。
一是输出34端口,我们将3.4端口拉。然后注释这里一定要使用到注释。因为我们后期编程会应用到很多。注释显1好了子程序编写好了
这样当我们需要显示1时主函数只要调用这个显示1的子函数即可。
如果不用子函数的方式,主程序会非常的长,主函数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采用子函数可以简化的编程方式,把子函数全部独立出来,然后主函数想实现效果的时候。只需调用子函数就可以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简化出程序。因为我们生活中的编程不可能只是按一下开关,只点亮一个灯或者。按一下开关,只关闭一个灯,它会有很多程序在里面。比如说按下一个灯,按下一个开关,灯点亮显示风铃,然后再驱动发动机。等一系列的操作,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操作。这里就需要用到子函数,将我们按动开关的指令的所有功能全部包括在子函数内,只要主程序调用所需子函数即可。,这样就相当于执行了全部所需要执行的内容。这样。有利于编程的使用。而且编程更简化,易于以后的检查,万一编程过程中出现错误,能很快的做出判断,不会因为主程序的长而进行导致错误无法辨别等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