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大佬看过来,帮忙看一下故障原因

楼主(2023-02-28):
             图一 基准源电路                       图二 PT1000测温电路

故障现象:
故障温控板卡上电后,在不接入外部温度传感器情况下能够输出变化的温度值,经过对比试验发现:输出部分产生0.1V的电压,如图二所示。

故障分析:
       经示波器测试发现输出信号0.1V呈震荡波形;由于同一板卡上面有六组相同电路故障相同,排除PCB焊接与器件不良,大概率是系统性的故障:1、批量上错物料;2、系统性参数比如:基准源电压、模拟5V电压异常;通过实际排查,排除物料故障,经示波器测试发现基准电压输出时就存在震荡。
       重点排查基准源电路图一所示,发现C24 220pF电容错误上成了1uF电容,更换物料后故障消失;
图三 运放输出端波形              图四 基准电源输出端波形
故障总结:
1、首先是测量时,万用表测试得出的数据是一个平均值,无法查看震荡,这是导致分析路线偏差的主要原因。尽可能使用示波器。
       2、分析思路,既然是批量故障、批量板卡,故障原因可以排除PCB和焊接,重心应该放在电源和批量物料上面。

延伸:
现象:本次故障电路是典型的基准桥式测温差分放大电路;按照基准电源规格书负载电容要小于330pF。(原文内容:5.1.2负载电容容性负载最大为300pf。然而,如果电阻与较大的负载电容器串联使用,则可以实现更大的电容器。在选择电阻/电容组合时,请参考图2-25和图2-26确保有足够的相位裕度),本次故障错误使用1uF电容导致输出电压发生震荡。但是以下问题待解决:
1、为什么去掉C68 电容,该测温电路恢复正常?

2、发生震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C68可以做相位补偿,可能画板子的时候布线有问题,分布参数对整个放大电路产生了影响导致自激振荡了,拿示波器看下是不是,调整这个电容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8可以做相位补偿,可能画板子的时候布线有问题,分布参数对整个放大电路产生了影响导致自激振荡了,拿示 ...

大佬,能不能给仔细说说,怎么测试?如果PCB有问题,是不是应该都有问题,我交叉了好的板卡和坏的板卡的电容和运放,故障仍然存在。

网友B:
一般来说C68可减小振荡,有它应该更好,要不R59也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C:
0.1v测量结果, 含传感器吗? 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D:
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E:
可能是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短路了

楼主拿万用表看看

网友F:
R27C68形成RC低通,电容量太大了,去掉或者换成PF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v测量结果, 含传感器吗? 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不包括传感器,正常是0.01V以内

网友G:
输入啥信号,输出想要啥结果,啥结果是故障,能不能说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包括传感器,正常是0.01V以内

用示波器看输出

网友H:
最好说明是啥故障问题?

楼主:
问题及分析已更新,求各位大佬指正。

楼主:
个人理解是前级电源发生震荡,经电容耦合到后端输出。

网友I:
麻烦电路图,局部放大后,再贴出来,发个高清的

网友A:
你的基准出现了纹波较大的现象导致放大电路出现的振荡?假如将C68电容拿掉,你基准的纹波就会消失?亦或者是你的基准变得很干净,放大电路振荡就消失了?

C68去掉以后运放输出端0.1V电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