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FlashAsEeprom 的应用

楼主:
FlashAsEeprom 功能应用中,需要注意 Flash 存储的地址设置,不要超出对应型号的 ROM 的大小。同时也要注意存储的位置要大于程序编写的大小,一般习惯将 Flash 最大存储容量倒数第二块作为参数的存储。

网友A(2023-03-07):
使用内部Flash模拟EEPROM要做到先擦除后使用。

网友B:
EEPROM 仿真可以通过多种⽅式实现

网友C:
Flash模拟eeprom稳定吗

网友D:
大多数MCU内置的ROM都是Flash

网友E:
可否把Flash部分扇区当作EEPROM使用??

网友F:
FLASH按块/扇区进行读写操作,且写之前需擦除原有数据,EEPROM支持按字节读写操作。

网友G:
flash可以模拟eeprom,那为什么还需要外置eeprom

网友H:
用Flash来模拟EEPROM存储,但是Flash都是块擦除,所以需要考虑频繁擦除的影响

网友I:
重点把内部Flash的读取,编程和擦除做个说明。

网友J:
如何使用 Flash来模拟eeprom

网友K:
为降低成本,可以使⽤FLASH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