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GND,DGND,PGND的隔离问题

楼主:
最近在设计电路时,由于电路中既涉及PGND(电磁阀,气泵),又涉及AGND(模拟电路),还涉及DGND,在设计原理图时,请问这三个地分别怎么隔离呀,可以画个电路图示意下吗?我看网上的说法是不同的地之间0欧电阻单点隔离,但由于设计时电磁阀和气泵的电路又包含光电耦合的情况,网上鲜有描述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还有的话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又应该怎么隔离呢,可以画一下电路图吗?由于毕设电路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且之后还需要画PCB板,所以比较急,还请大家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23-02-28):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对模拟电路的稳定性更有利,但同时也要考虑到电磁兼容方面的影响。

网友B:
最重要就是“单点接地”。
就是让不同电源的负载电流所经过的“共同路径”越短越好、越少越好、最好没有,所以讲究“单点”。

网友C:
我所看到的板卡有两种接地方式,一种是模拟地和数字地在板卡某个地方用电阻相连(AD芯片旁)或者把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到板卡的安装孔,通过安装底板连接在一起,这玩意儿很玄乎的事情,就看你设计的电路板有没有问题,没有时很少去考究,有问题时再去慢慢研究~~~

网友D:
确切说不是隔离,是划分,而且绝不仅仅限于GND的处理
简单地概括:选择一个合适的中心点(往往是大电容的GND),辐射出去,各管个片,每个部分的GND把对应的信号“包裹好”减小环路

网友E(点评):
这种方式是最好的,用多层板是理想的解决之道。但限于成本,小电流的还是公用一个地,方便布线。

网友F:
围观了解一下,这个多见隔离处理。

网友G:
你这个首先是要解决电源隔离问题,不仅仅是地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