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设置UART为红外模式(38KMHZ)

楼主(2023-02-28):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模式好像频率不是38KMHZ吧,一般都是38KHz才对,而且可以用模拟的方式实现的,模拟时序就好了

网友B:
不用UART,用PWM方式配置

楼主(点评):
那UART有个红外调制功能是什么作用

楼主(点评):
还有个红外调制极性选择这些是什么功能

网友C:
用PWM方式简单准确,用别的都可以,只是误差你能接受就可。
例如通用GPIO也非常不错。只是不能被中断,否则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