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你想自制物联网设备吗?看这里

楼主:
自制网络点灯
  物联网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各种各样的网络设备琳琅满目。比如网络插座,他可以远程开关还可以实时查看用电量用电功率等信息。还有扫地机器人可以定时清扫我们的家庭,还能发送实时状态到你的手机上。那你想不想自己做一款物联网设备通过手机就能远程控制呢?今天我们就试着自己做一款物联网设备。
  我们已经通过制作网络时钟成功地将开发板连入网络,那你想不想趁热打铁我们来做一款网络控制的开发板呢?控制点啥呢?万物从点灯开始我们就控制点灯。
  我们今天就先来做一个网络点灯试一试之前内容已经知道如何添加设备,这次我们不光要添加设备还需要需要手机端APP的设置
这里有编辑,点击编辑,下边有添加按钮。我们点击按钮模块选择我们所需要的图案,图形来设计自己喜欢哪个选哪个。
按键类型这里要选择开关按键这里要注意
然后还有这里有一个组件键名,这里的按键名也要记住哦,一会儿我们编程时也会使用的。
显示文本和显示图标可随意设置。
手机模式这块儿就是简单的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进行编程也就是米思齐方面的程序端的设置。我们打开米米思齐软件,米米思齐里边已经为我们设置好了它的使用模块。点开米思齐里面的点灯科技文件库。
这里会有默认的。完整的一个模块化代码。我们只需将它点击出来。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记住了进行修改添加参数
   一:设备密钥就是我们刚刚手机设置的时候的设置密钥。这里的设置密钥进行添加。
   二:网络wifi名称和WIFI密码填写这个wifi账户和密码上次也说过了最好选择不是5GWIFI网络,我们输入好自己家里边的wifi密码和账号密码即可。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如果家里的wifi5G或者说有生僻字,我们嫌麻烦不想进行更改,也可以先将手机设置出一个热点网络热点wifi账户密码随意设置,然后就进行进行填写。填写好后,我们看下面。
看这里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的命名一定要和我们手机端设置的时候要保证一致。如果不一致也是无法控制的。程序修改好了进行上传
我们打开灯科技app
看设备显示在线了,我们点一下试一试。
嗯,怎么没反应?别着急,因为是第一次使用,我们需要多点几次。哎。怎么样好用了吧。
按动开关显示灯点亮。

开发板的小灯是不是点亮了?
再次点击手机APP开关小灯熄灭。
今天总结一下今天的重要点,
1定要记住设备密钥,设备密钥不要填错。
2wifi账号密码一定要正确,不能使用5G网络
3开关名一定要填写我们设置的时候的开关名保证程序里的和手机APP端设置名称一致
4、按键类型一定要选择开关按键这样才能使用。
5、一定要保证网络的流畅性,这样我们才会才不会因为网络异常而导致开发板无法联网等其他问题,无异常的情况下,造成错误的选择。和错误的判断,认为程序是不是有错,或者是开发有错。
怎么样网络点灯是不是很简单?
自制简单的物联网设备成功。

网友A(2023-02-28):
点灯科技的APP也不错,使用简单,有免费流量和设备点数,之前用这个APP做了个远程氛围灯。

楼主(点评):
厉害啊,能分享下教程吗?

网友B:
点灯科技,很好的平台,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灯科技,很好的平台,支持。

嗯嗯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