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解决ATF32F413CBT6使用ST库函数外部时钟启动失败问题

楼主(2023-02-28):
    查看ST库函数代码发现: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程序在使能外部晶振后,会有一个等待时间,等待外部晶振稳定后继续执行频率设置指令。但这个等待时间不是无限长的,有一个超时时间计数 HSE_STARTUP_TIMEOUT,超时之后就会默认外部晶振开启失败。
    解决方法:库函数中HSE_STARTUP_TIMEOUT 的值定义为0x0500,通过将其增为0x0800后,系统时钟可设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