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这个PIC18F45K80的CAN信号采集板突然不工作了,会是什么元件的故障?

楼主(2023-02-28):
斯奈德的火灾报警主机上的CAN信号采集卡,三块板子,其中一块不工作了,大家看看可能会是哪个的问题?
主控是PIC18F45K80

网友A:
没有原理图,代码或者can的波形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代码或者can的波形图吗

没有,不是我做的板子,是找我维修的。

网友A:
把好板子的主控换到坏板子上,看看能不能排除主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好板子的主控换到坏板子上,看看能不能排除主控问题

是个好想法。目前我又网购了一块老版本的这个板卡,不知道兼容不兼容,接口都是一样的,电路板上元件不同。先试试吧,实在不行,让他们高价买厂家的新版。